2V+ 飞行 进阶三问!!! 各位帮解答

楼主(2014-09-23):
问题1:在卫星数很好,飞行环境很好的地方垂直推到150m后显示失控自动返航,是要去调参里设置吗?

问题2:在安全飞行条件下起飞则此点默认为返航点,如果在再行过程变为了半安全飞行(6颗卫星以下)而后又变为了安全飞行(6颗卫星以上)那么这个返航点应该是在起飞点还是在进入安全飞行区的地点?

问题3:若自动返航实现手动干预后,如果我要再次自动返航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刚稍微上手 各位保函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全自动的,当飞机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就会自动返航,不需要自己设置。

问题2:这个返航点是在起飞点。返航点是飞机自动锁定的,除非你手动更改返航点。

问题3:若自动返航实现手动干预后,如果要再次自动返航可以将S1开关打至最下方位置(前提是你需要进入调参软件,改为NAZA模式,然后设置S1开关最下方位置为“返航”,也就是俗称的一键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全自动的,当飞机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就会自动返航,不需要自己设置。

问题2:这个返航点 ...

收到。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这个是全自动的,当飞机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就会自动返航,不需要自己设置。

问题2:这个返航点 ...

哦 想起来 第一个问题是指 如果要飞跃超过200米的高度 是不是要调参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想起来 第一个问题是指 如果要飞跃超过200米的高度 是不是要调参设置

你的意思是有飞行范围限制吧?可以进入调参软件中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