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关键问题!!

楼主(2014-09-23):
1:450大齿盘转起来不平整是哪里的问题(用的是亚拓大齿)?影响飞行吗?2:还有我的飞越450Pro V2,如果把轴传换成带传,传动效率是不是会下降呀?例如会出现金鱼尾。要换带传是不是尾波箱都要换!
3:DS525M有时会莫名的卡死,用手动一下才反应过来(但在飞行的过程中没问题),是不是
舵机
有问题?
请大家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绝大多数大齿盘装上都会不平,需要调整的~

网友B:
1.用冰人的cnc小齿盘加中心座。2.效率肯定低点,有金鱼调高度3.换舵机吧,它快挂了。

网友C:
1.单向轴承盘,或大齿本身问题。就是震动大。可以换掉。2。调合适的松紧度后影响不大。金鱼尾基本都是震动引起或感度过高。尾巴肯定要换掉。x3换套件解决。3。建议拆开来检查齿轮有没磨损。安装位置正确不。是不是没油了。里面是不是有杂物。

楼主:
好的!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