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空速计安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  我准备弄套空速计安装在死胖子上  大家的空速计怎么安装的,安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后置发动机或者双拉多拉的飞机空速计一般都是安装在机头的前面,但是胖子前面不能安装,推荐安装在机头上部或者下部,这样扰流少。不过安装在机翼上也是可以的,最好不要安装在翼尖位置,扰流比较大。如若不对,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置发动机或者双拉多拉的飞机空速计一般都是安装在机头的前面,但是胖子前面不能安装,推荐安装在机头上部 ...

谢谢  不知道  不知道用支架安装距离机身3CM 悬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知道  不知道用支架安装距离机身3CM 悬空效果怎么样

你可以借鉴真机的安装方式,那种最合适。

网友:
不知道这样装行不行,求指教!

网友:
通常情况空速管安装在飞机正前方或者测面,但是测管必须垂直于前方,并且附近没有电机螺旋桨气流干扰。空速计放在飞机内部。软管尽量短切尽量不要拐弯或弯折

网友:
机头顶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