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自稳模式求解。。。。。标题要长。。。。。。。。。

楼主(2014-09-23):
新手刚组完QAV250穿越机,用的CC3D,自稳模式试飞的时候摇杆回中,机身回水平,可是JJ还是朝原行进方向飘逸,不打反向不停,请问这是啥情况。。。。
附JJ近照两张
图传还没装,详细装机贴稍后奉上

楼主:
秒沉?自顶一个!!!!

网友A:
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所谓自稳模式只是飞控通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最大程度保证机体的水平,你往一个方向打了杆,松开以后机体只能保证水平,但是惯性还在。
在没有GPS的情况下机体不知道原来的位置在哪里,自然是要飘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这样子的吗···所谓自稳模式只是飞控通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最大程度保证机体的水平,你往一个方向 ...

哦,原来这样。。。。那看到那些高手飞特技是纯技术含量啊。。。。原来以为是硬件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吧,非GPS模式机子是会缓缓移位的呀~~

来看我的大机机:

谢谢,银燕1806,起飞重量400g,1550 3s花牌电池,悬停13分钟。

网友:
CC3D设置模式 设置一个模式 三个全部RATE 那才好玩 自稳就没啥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