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1怎么和穷人OSD连接

楼主(2014-09-23):
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山狗1要怎么和穷人的OSD连接呢?山狗的视频输出时两根线,一根黄线一根黑线,两根都要同时连接图传,否则就没有图像。望高人赐教。

楼主:
我在想黑线直接连接图传,不通过OSD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黑线直接连接图传,不通过OSD可以吗?

楼主能说一下osd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说一下osd是什么吗?

OSD是视频叠加模块啊。

楼主:
那位大哥用过山狗1和穷人OSD?该怎么连线啊?

网友B:
山狗的输出线接osd的视频输入和地线,然后osd的视频输出和地线接图传
很简单呀
山狗的地线直接接图传,那你的osd地线怎么办,信号是成对的,没有地线,光有信号没用哦

网友:
必须进OSD再输出给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狗的输出线接osd的视频输入和地线,然后osd的视频输出和地线接图传
很简单呀
山狗的地线直接接图传, ...

那就要在接图传的地线上加一组视频输出的地线哦,也就是说视频输出地线要和图传的电源地线公用一个插口。是这样吗?

楼主:
是这样吗?

楼主:
就是说要把图传的地线和电源的地线一并接在红色的位置?

网友B:
公用地线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osd不接地线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9682&extra=
参考这个帖子、多加一条地线就可以了
帖子里的是共电源的用一条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用地线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osd不接地线

视频输出给图传,还直接给图传供电,视频地和电源地共一条线会不会对画面质量有影响?

网友:
我用的就是跟你一样的配置,狗1的视频线接OSD的视频输入,狗1的地线接OsD的地线就行了啊,图传再接OSD的对应接口就行

网友:
  这个我昨天刚刚接,很简单啊,从动力电池中引两根线,正级(红色)接ENG IN,负级(黑色)接G,从图传供电池(如果单独供电的话)也按动力电的接法,如果是共用动力电的话,按上图的下面的说明接线。我的相机是自带电池的,AV线出来有两根,一根黄线,接I,一根黑线,接G,如果你的相机没有自带电源,AV线应该还有一根红线,就接V,接进图传的也是一样的,如果图传没从单独供电电池取电的话,它的电也是从这板上取的,那么进入图传的线应该有三根,一根视频线,接O,一根取电线,接V,一根地线,接G,如果图传是有单独代电的话,V就不用接了。建议图传、OSD,云台、相机的电单独供电。
  OSD的作用是把一些飞行参数叠加到相机拍照画面上一同在地面接收显示器上显示出来,如果没用OSD功能,相机的信号直接送给图传发射出来,如果想看飞行参数,相机的信号先进到OSD模块进行处理,与OSD模板采取到的数据一起叠加后再送给图传发射出去。

网友(2014-10-23):
顶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