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云台如何控制府仰

楼主(2014-09-23):
有什么办法解决府仰控制  求大师解答

网友:
中央电视台6666666

网友:
再加一个舵机,估计飞不起来了

网友:
你是想怎样?是要控制俯仰的快慢还是俯仰怎么连线?没搞懂你要问什么?

网友:
这种云台不懂。

网友A:
是啥问题?我也没明白 云台没控制俯仰的线么?

网友:
看了楼上们的回答,我笑了,各种坑

网友B:
是可以的  我用得好好的  只要信号线+地线   接飞控F2  看这云台的说明书  F2那是俯仰的

  横滚不用接  然后调参那,云台调参开关 开    再先预设以下参数

以上做完后再校准X1(很重要,不然一通电云台翻过头,且抖动)

这一步完后可以通电云台试了,如果一通电发现云台翻过头,请把遥控俯仰拨杆打到另一边,云台就反方向翻回来了,角度根据需要自己调拨杆,这一步完后,看下图

观察上图的X1右边数值,当你波动俯仰杆时X1数值的变化,从这可以看出云台当前角度,比如,我想让云台平视前方,就波动俯仰杆,把云台调平视前方,此时X1值变了,记下当数值,再波动俯仰杆,把云台调下90度向下,同时记下X1值,然后再到下图

把舵机行程限制   F2值  最大 最小值分别输入   这样你每次波动俯仰杆到尽头时不会翻过头了

有什么 不懂的再问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  我用得好好的  只要信号线+地线   接飞控F2  看这云台的说明书  F2那是俯仰的

请教下,我那个h3~3d云台上电之后上下点头而且俯仰电机有摩擦的声音,这个软件里面可以调吗?是不是那个感度和精度要调啊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云台,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啥问题?我也没明白 云台没控制俯仰的线么?

就是想用遥控上的那个来控制这个云台 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  我用得好好的  只要信号线+地线   接飞控F2  看这云台的说明书  F2那是俯仰的

你好 云台和精灵如何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遥控上的那个来控制这个云台 怎么接线

连接飞控F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  我用得好好的  只要信号线+地线   接飞控F2  看这云台的说明书  F2那是俯仰的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