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BGC3.1怎么调试啊?

楼主(2014-09-23):
  卖家不提供调试软件,下了一个开源的软件,结果找不到设备....

网友A:
你要知道你板子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因为是破解版的所以只能用相对应版本的调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你板子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因为是破解版的所以只能用相对应版本的调试软件

好坑爹啊,我下了brgui 不能用,有个电机好像力量不够,转一半掉下来,跟板子有关么?

网友:
用软件把电机功率调高一些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A:
我手里有2.3B4的软件,你用的是那种?发个图或链接看看,如果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2.3B4的软件,你用的是那种?发个图或链接看看,如果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固件版本: 俄版 BGC2.2

采用MOS管替代L6234D驱动电机

峰值电流10A(L6234D峰值5A)

可长时间工作在5A(建议加散热片)

说明书和GUI 软件可在这里下载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8bit/

商品介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2.3B4的软件,你用的是那种?发个图或链接看看,如果需要我可以发给你

从这里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_u=om6f9q5b74

试了2.2b2 也不行 BRUGI 也不行 识别不出来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这里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1.2MtjcG&id=39449439320&_u=om6f9q5b74
...

这东西没什么特殊的驱动呀,接上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并分配COM口,你在连接前端口选对了吗?还是电脑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没什么特殊的驱动呀,接上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并分配COM口,你在连接前端口选对了吗?还是电脑不识别 ...

调了半天 还是会吱吱吱的声音 校准了陀螺仪

网友B:
我也用這塊板掛雲台
USB 就 CP2102 先確定驅動有掛上, COM 口的埠數有沒有正確,應該沒啥特別的
會吱吱叫表示超調,把 PID 值降低一些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這塊板掛雲台
USB 就 CP2102 先確定驅動有掛上, COM 口的埠數有沒有正確,應該沒啥特別的
會吱吱叫 ...

我把电源都调成160 PID都很小了

网友C:
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可以给你发一个,看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可以给你发一个,看看能用不。

现在能用了 就是总调试不对,非常感谢!能给一个参数参考么?参数总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能用了 就是总调试不对,非常感谢!能给一个参数参考么?参数总是不对。

你掛什麼相機?狗3 還是山狗?

网友A:
关于噪音问题可以按下面图片里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能用了 就是总调试不对,非常感谢!能给一个参数参考么?参数总是不对。

你用什么相机?我用的是狗3+,可以把我的配置文件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相机?我用的是狗3+,可以把我的配置文件发给你!

鹰眼 感觉有点卡顿,电压调高了又感觉电机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相机?我用的是狗3+,可以把我的配置文件发给你!

刚调整没有声音了 还是不断的有振动,然后现在一直红灯,连接不上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接遥控器的接收机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噪音问题可以按下面图片里的选项

多谢 声音是没了 还是有振动,现在一直红灯 没有黄灯闪了,估计又烧了 谁给推荐一个版本?

网友:
同样求软件,我的用SimpleBGC_GUI也无法连接
谢谢大大,好人一生平安haohao_4565@sian.com

网友D(2014-12-16):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可以给你发一个,看看能用不。

大哥有没有中文3.1调參软件 我按了一下那个按键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有没有中文3.1调參软件 我按了一下那个按键就不行了

原版的好像没有中文,破解版的有中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版的好像没有中文,破解版的有中文的。

现在连接不了调參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连接不了调參软件

328芯片被锁了,买个isp烧录器先刷328芯片的boot,再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8芯片被锁了,买个isp烧录器先刷328芯片的boot,再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这里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1.2MtjcG&id=39449439320&_u=om6f9q5b74
...

下个驱动精灵装驱动,

网友:
同样用这款300出头的2D云台 现在感觉调的怪怪的 特定角度有兹兹声   装的是鹰眼1+   哪位调的顺畅的 把第一页的修改项截个图发上来  我看看  谢谢

网友:
固件刷新一下!

网友(2015-03-07):
引用 楼主:
刚调整没有声音了 还是不断的有振动,然后现在一直红灯,连接不上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接遥控器的接收机 ...

請教~目前也在弄 2軸 2.2固件~就是吱吱叫~到底如何解除異聲?其它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