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泡泡老师思路,天7 六种模式无缝切换

楼主(2014-09-23):
看了泡泡老师的天七六种模式切换,再加上自己琢磨了一两个小时终于研究出来了。
现和大家分享,由于自己的四轴还没做好,只能按照Mission Planner里头五通道值测出来理论上是成功的,还需要大家实测
先看泡泡老师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653&extra=page%3D4补一下
1、设置起落架的正反就是设置K2的上下顺序,以个人自定
2、设置舵角我感觉只是微调下五通道的数值,所以我没设置。全部默认
3、设置混控是关键:我把我的参数奉上!
混控一:

混控二:

也就是说我其他的什么都没改,只是改了混控。做出来的效果是顺序K3下  K2是:1、2、3模式;        K3上  K2是:4、5、6(K3上下我记不清了,反正顺序是对的)

(以上都是小弟我琢磨的,如有不对欢迎大神指出。只通过了理论,未经实测,炸鸡不负责

楼主:
速占一楼啊!!

网友A:
你用的是否是新版天七,原教练开关改为三档的这种控吗?

网友B:
等你这个好久了,明天试试看

网友C:
主要是新手六种模式中用到最多的就是自稳,其他的还没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否是新版天七,原教练开关改为三档的这种控吗?

恩,新版的。我的思路是:先用“位置”把K2的值加载到五通道模式2的范围,然后调“比率”达到控制123的作用。我理解的K3是给五通道再加了一个固定的值,用“位置”调节加载值的大小从而达到模式5的范围。因为模式值都是范围值,慢慢调一下不管版本应该都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这个好久了,明天试试看

最好现在电脑上测试下,我的东西还没到全,没法实际试验,只是在电脑上测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新手六种模式中用到最多的就是自稳,其他的还没太理解

一点一点慢慢琢磨呗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
请问大师  比率+  比率-  位置 的百分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新版的。我的思路是:先用“位置”把K2的值加载到五通道模式2的范围,然后调“比率”达到控制123的作 ...

效率很高,道理简单,但愿有效!有机会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效率很高,道理简单,但愿有效!有机会试试~~

实测有效,就是pws值不太居中,有机会把我的值发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按照你的设置了  但是通道还是没有达到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有效,就是pws值不太居中,有机会把我的值发出来参考一下。

你的设置出来6个频道了  新版天7 分享下吧  我快被这个东西弄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