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23):
现在知道怎么微调,和控制飞机。但想了N久就不明白,还是请好心模友明示。小女子才疏学浅
把螺旋桨的道理彻底明白了。但是现在飞机升力分析一直想不明白。
1副翼左打,左舵面上右舵面下,左舵面升力加大还是减小?为什么左转?
2升降舵面向上升力加大还是减小?我知道往哪边转弯哪边就往上翘,左转就左上右下,一边上一边下,两边升力不一样,从而使机头偏转,而改变方向吗?
3机头是不是偏向升力大的那边?升降舵是不是翘起来升力大?

网友:
沙发!建议lz多练习模拟器。回答你的问题,很复杂

网友:
就因为你是妹子所以我顶你

网友A:
晕!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机,看样子是固定翼吧,再说一下你是机头朝你还是机尾朝你,最好照片图示。

网友:
1简单的说固定翼飞机转弯有两种方式1是直接用垂尾2是用副翼和平尾结合。你说的1只是打副翼飞机做滚转运动,左转是飞机机翼左舵面向上,右舵面向下,这时候由于舵面受到气流作用左舵面会受到向下的力,右舵面受到向上的力这样飞机就左转了,不是舵面升力的问题。
应该说舵面不产生升力的,只是空气作用到舵面上产生向上或是向下的力。平尾和垂尾的舵面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看明白没具体你在百度吧百度应该更清楚。

网友B:
我进来不回答问题,只来问问,基本很少看到女模友,就算几个有女模友,也没见过单飞的,女模友身边必定围着一群狼友
所以这么基础的知识,就没个师傅现身教你吗?快搬家到我们这里来吧!不用上网求教,一大群热心的模友手把手滴教。

网友:
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你是玩飞机又不是设计制作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机,看样子是固定翼吧,再说一下你是机头朝你还是机尾朝你,最好照片图示。

机头朝我和机尾朝我都帮我画画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进来不回答问题,只来问问,基本很少看到女模友,就算几个有女模友,也没见过单飞的,女模友身边 ...

你是哪儿?我要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儿?我要来的
你确定要来吗?想想还真有点小激动。

不过又好怕怕!我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了。找别人吧,你来了我老婆会揍我的

网友C(2014-10-29):
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機種。給你一個原理敎學的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先说一下你是什么机,看样子是固定翼吧,再说一下你是机头朝你还是机尾朝你,最好照片图示。

机头朝我,机尾朝我都给我分析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機種。給你一個原理敎學的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

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機種。給你一個原理敎學的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

先谢了,固定翼,就比如塞斯纳,链接打不开

网友(2015-03-13):
你要下載youtube這個視頻軟件,就好像你必須下載优酷客戶端才能瀏覽优酷視頻一樣。下載執行後反白這個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然後在反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鍵,選取前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這個選項,你就可以如願的觀看視頻囉(有許多敎學視頻應該可滿足你的需求)。回得比較晚,請見諒!

网友:
在模拟器中练微调,先人为把3个姿态通道调得远偏离中点,然后起飞在天上调正

网友:
没仔细省题,重新回答
1副翼左打,左舵面上右舵面下,左舵面升力加大还是减小?为什么左转?
答:舵面只是控制姿态,不用考虑它提供的升力,副翼打左,舵面变化导致产生向左滚转力矩,机身向左滚转倾斜,然后因主翼升力导致左转。
2升降舵面向上升力加大还是减小?我知道往哪边转弯哪边就往上翘,左转就左上右下,一边上一边下,两边升力不一样,从而使机头偏转,而改变方向吗?
答:没看太明白,升降舵是在已打副翼导致飞机倾斜(建立坡度)情况下,然后再抬头,在三维空间中不就是转向了么,空中不用方向舵,其实方向舵主要是飞特技用,飞航线跟基本不用。
3机头是不是偏向升力大的那边?升降舵是不是翘起来升力大?
答:同样不用考虑舵面升力,主要考虑对姿态的影响,升降舵面上翘产生机尾下沉的力矩,也就是飞机抬头了,在动力和主翼升力的共同作用下,飞机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