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吧,刚买的银燕1806电机和电调,这是堵转吗

楼主(2014-09-23):
配置,银燕1806,2280kv ,6寸桨,银燕电调,零度x4飞控,250轴距4轴,3s电池,在家里试飞时,2号电机突然堵转,直接侧翻,根本来不及反应,重新接好电池后,慢慢推油门,发现2号电机正转一下,反转一下,来回摆动,油门越大,摆动越快,而且这个电机比其他电机温度要高很多,但不是每次加油门都这样,有时候又能顺利启,现在不敢飞了,淘宝已经默认付款,请问公司能保修吗,买了一个月都不到,淘宝店家是指望不了的,他们只会推卸责任

发帖到银燕商家板块,压根都没人理会,淘宝卖家也不管,这东西是三无产品吗?

楼主:
[/media电调重新校准无效,调整进角无效,请公司解决问题

网友:
缺相啊大哥,电机里面有断路,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上 正解     就找卖家他们就能解决    这种事还不用厂家出面吧

网友A:
螺丝太长把漆包线捅坏了?还是虚焊了?交换一下电机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网友:
先别着急找厂家商家的原因,先自己测试一下,换个电机,试试,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太长把漆包线捅坏了?还是虚焊了?交换一下电机看看是电调还是电机问题

这个很有可能 ,我一朋友 新买回来,兴奋的装了一晚上,试机烧一电调 ,再试没一个电机 能正常,急死了、寄回厂一查,螺丝把四个电机 的线都 顶断了,长螺丝没注意。肠子都 悔青了、
一样的银燕1806,12 A电调

网友:
看一下焊点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不是堵转,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调的事情,你换个电调,或者看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
楼上都回答完了,就是却相了!电机三根线的其中一跟不通,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