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自制三轴机架

楼主(2014-09-23):
时隔大半年了,没有玩这架三轴,最近重新装好,今天运气好没什么风,apm自动调参功能调完后,稳定性令我还满意,重新点燃了我玩三轴的激情。发几张图片和模有交流下玩三轴的经验。

在上传几张尾部特写吧,今天FPV,感觉还好。当时做这三轴机架时考虑到成本,所以没有在网上买电机座,球头杆什么的,而用了铝条,主要用到台钻、虎头钳、锉刀、钢锯什么的,当然有铝材切割机更好,省事,加工精度高,尾部加工困难些,对制作的精度要求高,如果要使得尾部有限位功能的话,有角度限制的话对舵机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三轴尾部如果做得没有虚位的话,很好飞的。我这三轴舵机通过尼龙扎带把舵机臂和浆保相连,进而与电机座相连,可转动部分装了轴承。不是很好,浆震动会直接传给舵机,所以舵机最好是金属齿的。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 Y350

三轴尾部

三轴尾部

三轴尾部

三轴尾部

三轴尾部

三轴尾部

网友A:
非常简洁漂亮  没玩过三轴 尾部的那个是舵机吗 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洁漂亮  没玩过三轴 尾部的那个是舵机吗 是什么作用呢

Y3 三轴尾部有舵机驱动电机转动,靠电机拉力的分力来抵消浆产生的总扭矩。

网友:
APM近期异常繁荣,人才辈出,可喜可贺!

网友:
3轴。灵活,我喜欢~~!

网友B:
我最近也很感兴趣!!尾轴我想看看近实物图。

网友C:
设计的不错 就是担心舵机会不会扫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的不错 就是担心舵机会不会扫齿?

别用塑料齿的舵机,很容易扫齿的。

网友E:
最近怎么那么多三轴出没啊  嘿嘿 我的也是Y3

网友:
引用 楼主:
Y3 三轴尾部有舵机驱动电机转动,靠电机拉力的分力来抵消浆产生的总扭矩。

y3更接近直升机

网友:
不错,尾部的舵机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很感兴趣!!尾轴我想看看近实物图。

三轴尾部图片已是已补传,参考下,制作需要一些比较好的装备来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塑料齿的舵机,很容易扫齿的。

泡泡老师吗?我这三轴尾部电机座是直接连舵机驱动的,因考虑到保护舵机,故对电机座进行了转动限制,左右各40度左右吧,但舵机转角却超过90度,请问泡泡老师知道apm 三轴固件,对尾部舵机角度调节 是调哪个命令吗?在地面站里。

网友(2014-10-30):
楼主,三轴调PID是怎么调的?就是绑起来以后只让前面两个电机转,不让尾电机参与PID的调试吗?

网友:
三轴机臂角度平均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