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的遥控距离

楼主(2014-09-23):
偶然发现在200米左右高空失控返航一直不解,今天专门碰巧遇到了个模友于是在地面上提空测试,跑出了230米左右电话打来失控了,大家的d10的遥控距离是多少,买的二手控还在保修期能返厂检修吗,怎么操作。

网友:
地面230米很不错了!反修啥?

网友:
不正常,接收机问题还是遥控设置问题?d1p可以设置功率的

网友:
固定翼飞到看不清,肯定不止200,朋友fpv飞过最远2.5km

网友:
本来就种控就不是很靠谱,我朋友飞固定翼没有一百米都失控了

网友A:
我的也是D10,看着1002接收的天线就两根屏蔽线出来,距离不会太远吧!?不敢飞远。以前用富斯9的接收天线后面有一个圆柱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D10,看着1002接收的天线就两根屏蔽线出来,距离不会太远吧!?不敢飞远。以前用富斯9的接收天线后 ...

白色d10号称2km

网友:
D10的接收天线做得太简单了,就两条屏蔽线。我也在用这个控+1002接收,虽然没有失控记录,那都是近距离飞的,没有FPV设备,眼力劲又不好,就只飞一百几十米,无失控记录

网友:
不知道用料是否相同!?

网友:
不知道用料是否相同!?
不过再怎么样都不应该才200M

网友:
看看功率开的是不是最大。不行返厂。

网友:
我黑色D10,飞远1.2km,飞高800,从没失控过。

楼主:
刷了自制固件,换了一个新的1002接收机,功率调到了150就是这种结果地面230m失控,下午准备再测试下。

网友:
D10是可以调整发射机功率的,你不会是开在最小吧?

网友:
黑色D10配的白色RX1002接收,固定翼上用300m高度最远1.8km失控。

网友:
这个还是看飞行的环境。地面拉锯测试肯定不如飞到天空测试,我最近飞机也犯病。 有时100米左右就接收机保护自动返航。 有时500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479&extra=  这我帖子。从显示器反馈来看不是飞控的问题。应该是 接收机的问题。
建议看一下双向开关是否开启:在遥控里的传感器设置那设关闭就好。
再就是两根天线按照90°角度摆放, 遥控器天线也建议90°角度不要伸直。 接收机远离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