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飞翼入了天行者X7 但不知道重心在什么位置?? 麻烦高手跟指点迷津 先谢谢了

楼主(2014-09-23):
初次接触飞翼  入了天行者X7   但不知道重心在什么位置?? 麻烦高手跟指点迷津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你的机身下面,应该有一处是抛机手执的地方。你里就是整机的重心。

网友:
X7身子瘦了好多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机身下面,应该有一处是抛机手执的地方。你里就是整机的重心。

恩恩   好的 调调试试

网友B:
求科普:新手到底适合飞飞翼吗?周围的朋友说法不同,有人就是从飞翼入魔的,有人说飞翼特别难飞,
我目前是可以平稳起降塞斯纳等上单翼飞机,下单翼的飞F3A因为舵量忘记调了,
太灵感直接炸了,现在想入门飞翼FPV,但是实在没有勇气,特此发问,各位,新手适合玩飞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科普:新手到底适合飞飞翼吗?周围的朋友说法不同,有人就是从飞翼入魔的,有人说飞翼特别难飞,
我目 ...

这样的话建议先飞冲浪者x8,满满过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建议先飞冲浪者x8,满满过渡吧!

冲浪和塞斯纳都买了,准备服役中,其实非常喜欢飞翼的便携,就是怕驾驭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浪和塞斯纳都买了,准备服役中,其实非常喜欢飞翼的便携,就是怕驾驭不了

那就先飞x5

网友A:
凤凰模拟器上面有飞翼,楼主可以去飞飞试试。谁说也不如自己试一试!

网友D:
第一次飞的时候舵机行程最好调到60%,根据手感逐渐增加,我也是一开始就玩飞翼的,有时候忘记调舵量了 也会出现炸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上面有飞翼,楼主可以去飞飞试试。谁说也不如自己试一试!

恩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飞的时候舵机行程最好调到60%,根据手感逐渐增加,我也是一开始就玩飞翼的,有时候忘记调舵量了 也会 ...

好的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钱多,新手可以入任何飞机;反之,新手入门不要买前拉机为好,新手炸机是必然的,神仙除外,前拉的喜欢炸桨和电机,多了也伤不起。一般炸5架以上后水平就可以飞其它的飞机了。

网友:
建议可以关注FX-61,不错的飞翼!

网友E:
重心在这!看图!

网友:
机头往后420MM

网友:
自己可以算出来的啊,论坛里有飞翼的CG计算软件啊

网友:
去易飞群问下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E:
重心在这!看图!

您好,请问您是否飞过天行者X7?您在帖子中说的重心距机头420mm是不是一个准确值?飞行感受如何?如果能告知您的电池型号重量等参数就在感谢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