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样绕会不会产生磁场导致干扰?

楼主(2014-09-23):
电机线太长,请问各位这样绕会不会产生磁场导致干扰?本人高中生,螺线管知识没学好。。。。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啊!!急死了,说我没权限,我描述一下吧,就是将3根电机线紧挨着一起绕四轴的机臂上很多圈,是不是构成了电感线圈阻碍交流电?

楼主:
是不是构成了电感线圈阻碍交流电?

网友:
很容易产生,你的碳纤维是导电的,形成了电磁铁了。

网友A:
应该没事的、因为电机的三相电流平衡的
还有就是这是机臂、又不靠近飞控

网友:
剪剪剪,这么长留着干嘛

网友B:
不是舍得剪?上天的东西都按克计算,你这1.不美观  2.增加额外重量   3.跟你说的会有磁场干扰。。。  剪了吧

网友:
哥们 你没有物理老师吗

网友:
把电机线尽可能剪短

    然后把电调装到机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事的、因为电机的三相电流平衡的
还有就是这是机臂、又不靠近飞控

请问什么叫三相电流平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舍得剪?上天的东西都按克计算,你这1.不美观  2.增加额外重量   3.跟你说的会有磁场干扰。。。  剪了 ...

以后假如换大机架的话需要长线又要再焊,好吧好吧,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叫三相电流平衡呢?

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
那么长的线,多沉啊~

网友C:
配重,鉴定完毕。

只要3根线是紧密并在一起的,干扰不会有,除非把敏感器件放在电机线几cm范围之内。因为三相线任意时间电流总和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鉴定完毕。

只要3根线是紧密并在一起的,干扰不会有,除非把敏感器件放在电机线几cm范围之内。因 ...

嗯,谢谢,"配重"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配重"什么意思?

不知别人什么想法,至少对于我,用来飞的东西,多一克的累赘都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别人什么想法,至少对于我,用来飞的东西,多一克的累赘都不舒服。

好的,还是剪了吧

网友D:
剪掉多好,还减轻重量了

网友E:
肯定会有电磁的!建议不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会有电磁的!建议不饶
嗯,已经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