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拍的事

楼主(2014-09-23):
请问大侠们iPad可以做
航拍
时的显示器吗?如果可以要购置那些接收的东西,越详细越好。

网友A:
ipad当做显示器有两种用法:第一,使用wifi控制,要求飞机必须是特定的(比如AR DRONE这一类天生支持ios系统的),缺点是延时+距离短。第二种是ipad当做纯显示器使用,需要能支持IOS的图传(比如大疆的lightbrideg)。优点是距离长,缺点是浪费你的ipad:它就是一个屏幕,还没有单买的屏幕亮。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指导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