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PLUS遥控器扬声器简单噪音解决办法

楼主(2014-09-23):
FRSKY x9d/PLUS遥控器扬声器简单噪音解决办法,是简单而不是彻底解决,就是在喇叭上并联一个0.01uf左右的小电容,滤除了一些高频数码干扰,加了电容后声音已经没有了嘟嘟的数码噪声,只剩下算是比较轻的音频声了。音频板图片中的bq200没查到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功放,若是在没有语言时没有一点声音,需要换带静噪的功放芯片才行,高频发射电路正在音频功放上面,距离太近,况且没加任何屏蔽罩,也是干扰低频功放的原因。
哪位模友要是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请与大家共享

若是有朋友在喇叭上焊接电容时最好拔掉这个插头,以防静电损坏主板。

想在下面没有的板子上拆个屏蔽罩,安装到控的高频发射电路上,都不合适暂时放弃了。

网友A:
不错啊~~~我来看X9D的拆机图的,传说中的神控~~~~
此控多少钱入的啊?
LZ有换高频头吗?
还是原版的高频头?
遥控距离如何?
用起来怎么样?
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我来看X9D的拆机图的,传说中的神控~~~~
此控多少钱入的啊?
LZ有换高频头吗?

带X8接收1300,还没上机测试。别的没有改动

网友:
这种神空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
想知道为啥是神控 还没了解过这控

网友B:
433 会干扰吗?

网友:
原来:
1代的内置高频头 和外置XJT一样的pcb,音频部分是块单独的pcb,
plus的内置高频头更小的pcb,音频部分直接集成在主板上了。

网友C:
做工确实太差,买了有点后悔

网友:
买了就不要后悔了,这个价位还可以了,好好用。

网友:
路过看看遥控器里面的结构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X8接收1300,还没上机测试。别的没有改动

哦,期待测试

网友:
手机板子是N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确实太差,买了有点后悔

元件都是手焊啊,
既然买了就别嫌弃了,
想想布加迪啥的也是手工的,哈哈哈

网友D:
强烈建议楼主弄个屏蔽罩上去

网友:
这个遥控器的内部做工真是“惨不忍睹”,要解决扬声器高频噪音,方法很多,如果扬声器字听语言,可以把高频压缩造3000Hz内,楼主的方法效果不好的话,在喇叭的接线上串联一个电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33 会干扰吗?

会干扰,x9d devo10这种stm32芯片的控都会被433干扰,富斯9不会被433干扰,但芯片性能比这个差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会干扰,x9d devo10这种stm32芯片的控都会被433干扰,富斯9不会被433干扰,但芯片性能比这个差的多

后续版本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版本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会,这个不是软件的问题是硬件问题,这种主控芯片性能好,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楼主弄个屏蔽罩上去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屏蔽壳

楼主:
噪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不知道那是音频功放,知道朋友说一下,应该在音频功放输入端加滤波才管用。

网友F(2015-01-11):
楼主,FRSKY x9d和FRSKY x9dPLUS除了背光和震动的有区别,内部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两个功能不是很实用,你建议买哪一个呢?

楼主:
买电子产品建议买新不买旧 ,plus版本内部各个开关连接线,使用的是互绞硅胶线,网上有拆机图片可以对比看一下

网友G(2015-05-12):
怎么是手焊的

网友H:
据说是老外很多欣赏这个控的,去看看他们的做法呢?

网友I:
bq那个看着有点像电源的,高频部分频率实在太高了,不会对音频电路有什么干扰的,干扰来自数字电路

网友J(2020-04-19):
兄弟,你方向错了,你说高频发射电路离喇叭近,这个和喇叭噪声没有任何关系,人耳能听到的声音最高才20KHz,高频频率有多高?这个噪音应该是电源的低频纹波影响了功放芯片才会出现这种声音,最好用示波器量下噪声的频率,用LC或者PI电路滤波;不过看着遥控器的板子。。。哎~~~~厂家就不能做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