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前后配重不平衡 求指导

楼主(2014-09-23):
新装了个富丽450 配置见图  装完前后重量不平衡 后面重
450l就电调头置 重量很平衡
求教怎么分配电装

网友:
飞得起来就行

网友A:
电调装在底板下面机头部分,电池向前一点安装,用电池来找重心。

网友:
卫星可以放在底部

网友B:
这机子不带控一套多少钱

网友C:
头罩里面加配重,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用环氧树脂粘了一坨铁上去...

网友D:
  把450pro和450l放在一起对比下长度 这样估计好多人会买你们家的465了

网友E:
450pro就这样,别再玩儿pro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50pro就这样,别再玩儿pro了~

450pro 我觉得是最好的人门机型   没有之一!
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电调前置,电池前放一点就可以了,再加上头罩的重量完美解决!

网友:
换个铂金40装鸡头

网友:
电调粘电池板下面,脚架反向,只要保证降落不后倒,飞行的时候重心有一点偏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装在底板下面机头部分,电池向前一点安装,用电池来找重心。

谢谢 电池板下面好像放不进电调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不带控一套多少钱

淘宝一下呗 机身富丽450 dfc  舵机215 锁尾515 电调好银5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罩里面加配重,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用环氧树脂粘了一坨铁上去...

不喜欢带罩的咋办。。。不过这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450pro和450l放在一起对比下长度 这样估计好多人会买你们家的465了

朋友啥意思?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pro 我觉得是最好的人门机型   没有之一!
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电调前置,电池前放一点就可以了,再 ...

局促~

网友:
首先是价格便宜,也好飞!屌丝首选!!

网友:
控不爽 如果是DSM2 的话 配个山货卫星 PP后边又能减十来克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不是非常“不平衡”的话,可以移动电池位置来找平衡,当然,电池要固定稳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