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小熊并充板,新买电池,充电越来越慢,压差也大

楼主(2014-09-23):
pl8版本 v3.31,使用如图并充板,xt60,8pin线,6s 15000,单块充电,3模式,10A电流,充电时间一个多小时正常吗?

pl8设置,fma,xh都试过了,发现没什么区别呢,并充板写的是xh?  3模式设置时,use banannas 选Y 和N  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老电池先不说,新电池飞10多次,单块10a充电都要一个多小时,冲完压差经常在0.05,甚至0.1v都有,更有时充到半路干脆就不动了,哪里设置问题还是充电器有毛病了??

网友A:
15000MAH的电池你开10A??时间当然久了。

就拿5C充电算的话,15000*0.005=75A

PL8支持40A,你就开40A充吧

网友B:
电池品质要是差,10a电流都太大,时间都浪费到 平衡过程上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品质要是差,10a电流都太大,时间都浪费到 平衡过程上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恩,赞同,我的亚拓电池就是这样

网友:
很简单你找几块其它的电池同样开10a充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00MAH的电池你开10A??时间当然久了。

就拿5C充电算的话,15000*0.005=75A

长时间40A电池会把充电器搞坏的吧, 就和摩托车一样 马路上开 一直油门拉到底, 短时间可以,长时间都不行

网友:
6s 15000,单块充电,3模式,10A电流,充电时间一个多小时,看你是多少V 开始充吧 ,其实1个多小时也算正常的  简单推算 10A*1H  也就1万容量

网友:
必须是XH模式

网友C:
跪求10A充15Ah空电一小时以内充满的魔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求10A充15Ah空电一小时以内充满的魔法。

前辈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求10A充15Ah空电一小时以内充满的魔法。

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跪求10A充15Ah空电一小时以内充满的魔法。

先考进魔法学院再说

网友:
電流加大不就好了!.....開30a充電30分鐘完成~75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