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工具问题

楼主(2014-09-23):
新人一枚,以前玩过无线电,有些工具,但不知道现在还需要准备些什么工具以供新人学习。

网友:
看你玩什么,就要什么工具。

网友:
玩模型对无线电设备用的不多,温控电烙铁、万用表即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玩模型特别是直机,要有专用螺丝刀。

网友:
2区的好,其实飞什么就用什么工具吧,没几个的,你之前应该有不少了

网友A:
玩航模专用工具还是很多的。但是,你不一定都要准备,这要看你具体玩什么。谁用随买就行。但是电烙铁、万用表、尖嘴钳、壁纸刀、大小改锥都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航模专用工具还是很多的。但是,你不一定都要准备,这要看你具体玩什么。谁用随买就行。但是电烙铁、万用 ...

谢谢如此详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