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求电池推荐~

楼主(2014-09-24):
朋友被卖家到手坑,帮他升升级
电机应该是KV980    浆是11*5
电调20A    现在是两块并联电池加起来是3S  6400毫安,飞行完后电池有点小发热,飞行时间只有八九分钟,  油门需要推到65%才能起飞,不过飞行完毕后电调和电机都没有发热
想提高下续航  求魔友们推荐下电池配置

网友A:
网上购物要谨慎,楼主网购要睁大眼睛了。

网友B:
20A天行者。。。。换了吧

网友C:
换电调 用4s电池吧 这个效率 我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购物要谨慎,楼主网购要睁大眼睛了。

朋友自己买的   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天行者。。。。换了吧

没那么都功夫换了 一堆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那么都功夫换了 一堆线

省事是费事的开始 与君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调 用4s电池吧 这个效率 我就呵呵了

换多大的呢  ?请问大概能提高到多少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事是费事的开始 与君共勉~

他图省事 现在已经在费事了     按这样类推我也只能直接买台真飞机算了。。。。

网友:
换桨换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多大的呢  ?请问大概能提高到多少续航?

支持4s就行了 30a足够 大鸡用大电池 电压高 电流就小 减少损耗

楼主:
大哥 能看标题走不    你们这是又换电机又换电调的   我干脆换飞机嘛  还在这发什么图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4s就行了 30a足够 大鸡用大电池 电压高 电流就小 减少损耗

我现在是20A的电调 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看标题走不    你们这是又换电机又换电调的   我干脆换飞机嘛  还在这发什么图贴呢。。。

4006的电机支持上6S?不发热才怪!!!!
11×5的木桨效率低!
所以不换桨和电机要提高续航,那直接是在做梦!

网友:
3S  6400毫安, 飞行 八九 分钟 差不多了

换10寸浆试试       改y6  重量 会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6的电机支持上6S?不发热才怪!!!!
11×5的木桨效率低!
所以不换桨和电机要提高续航,那直接是在做梦!
...

机架就那么大  又要换大奖   你们干脆说换飞机嘛   能到提高几分钟就OK  又不要求非要到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6的电机支持上6S?不发热才怪!!!!
11×5的木桨效率低!
所以不换桨和电机要提高续航,那直接是在做梦!
...

谁说要上6S了。。。

网友E:
都换了省心,要搭配才行

网友F:
电调电机电池都是配套选择要么就一起换掉不然就重新装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换了省心,要搭配才行

算了吧  完全都不看标题走   就是没办法才来问配 要换飞行器我还问什么呢  哎 实在不行多陪几块电池吧

网友C:
电池用4s 桨换10寸的 电调支持4s就行 谁说6s的 电机不想要了 用6s 这么高转速 用 8寸桨吧 那用这么大机架干什么 动力是搭配 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被卖家坑了 估计是卖家木桨不好卖

网友:
还有 别用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电机电池都是配套选择要么就一起换掉不然就重新装一架

我是来问电池的 大哥
在现在的条件下 能提高续航的最好电池配置    不是来问怎么配飞行器~能按照标题来吗
我不是要一次续航20分钟什么的   选好电池 我去多买几块也可以的  就这么简单

楼主:
有别的浆 只是感觉好软~不会影响效率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4s 桨换10寸的 电调支持4s就行 谁说6s的 电机不想要了 用6s 这么高转速 用 8寸桨吧 那用这么大机架干 ...

朋友开影视公司的   图省事乱搞的  结果一看我汗颜了   在此条件下   什么都不换 只换电池的最好配置是什么请问?可以多几块电池的  航拍要不了多大单次续航

网友:
都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来问电池的 大哥
在现在的条件下 能提高续航的最好电池配置    不是来问怎么配飞行器~能按照标题来 ...

这个配置本身就续航捉急换大电池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开影视公司的   图省事乱搞的  结果一看我汗颜了   在此条件下   什么都不换 只换电池的最好配置是什 ...

可以不换电机 但电调估计需要换 天行者好像不支持4s 如果挂载高价值负载 电调换铂金或乐天 便宜点的上中特威 换桨 用碳桨 10寸的 基本就搭配了 如果不想投资 那就光换桨 用11寸碳桨 电池用3s3000的 比4000少不了多少时间 这个配置先天不足 多轴就是有机会上大电池就上大电池 只要电机和载重匹配的情况下 机机越大 kv越小 电池电压越高

网友:
不换飞机上的东西,只换电池作用不大,3S 5200试试 达普格式都行

网友:
最省事的就是换大桨,空间不够就再上一支小桨,十字装

网友G:
3kg左右的画 推荐zippy 8000MAH 性价比很高 能飞最多20分钟

网友:
配机失算,应该用4S的电调,换电调,上4S

网友:
3S 带木浆负载太大,导致效率不高,费电,可以更换碳桨。

网友:
六轴,至少得用4S电池吧,3S的肯定发热

网友:
换电调好盈乐天,达普4S电池!

网友:
看了,不过我玩的机机只有f450,所以具体推荐就不给了,
不过给个思路吧,再说一遍,我是新手啊,说错了请别喷。。。
首先,飞机的各个配置也是遵循木桶原理的,就是根据短板来算,长板再长也是无效的。就好比你一台特别小的飞机,给上了个60a的电调,对于飞机的性能完全没啥提升的

+++++++++++++++++++++++++++++++++++++++++++++++++++++++++++++++++++++++++++++++++++++++++++++++++++++++++++++
然后,给个对应关系:

最基础关系:

重力--------------升力(正比:越重,需要的升力越大)

关联关系:

桨的大小----------电机扭力(正比:越大的桨,需要扭力越大的电机来驱动,kv只是转速,不同的电机相同的kv不等于是相同的扭力)

电机--------------电调(正比:电机通过的电流越大,电调也需要越大)

电机--------------耗电量(正比:电机越大,耗电量越大。)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

对应关系:
桨的尺寸----------升力(正比:桨越大,在相同转速下,获得升力越大)
桨的尺寸----------灵活性(反比:桨越大,灵活性越差)好像是这样的吧?
电机尺寸----------扭力(正比电机越大,扭力越大)
电机转速----------耗电量(正比:同品牌、同kv电机转速越高,消耗电量越大。)
电池--------------重量(正比:电池容量越大,越重--前提是同一个品牌和放电c数)

最终关系:
电池容量----------续航时间(不等比:电池大了,重量就上升,升力就需要的大了,大的升力需要大的更高的转速或者更大的桨,也就意味着耗电量的增加,所以电池和续航时间不成比例。)

+++++++++++++++++++++++++++++++++++++++++++++++++++++++++++++++++++++++++++++++++++++++++++++++++++++++++++++

再回过头看lz的问题,油门要65%才起飞,说明提供的升力不足,并且lz说了电机和电调都不热,那就是说远远没达到电机的扭力的终点,所以个人认为,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桨的尺寸。别的都不变。续航时间应该是能增加不少。但是要注意增加桨尺寸以后,落地需要看看电机和电调有没有发热,发热的热度就表示负荷的满载程度。比如电机热了,那就是桨大了,电机带动桨已经开始累了。比如电调热了,那就是通过的电流大了,需要加大电调。电调和电机的发热度自己掌握,别让电机或者电调烧了,稍微热点也没啥事。。。。

+++++++++++++++++++++++++++++++++++++++++++++++++++++++++++++++++++++++++++++++++++++++++++++++++++++++++++++

以上都是一个新手的个人观点。。。。。

网友H:
听我给你个选择:JF4010 380KV,你不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kg左右的画 推荐zippy 8000MAH 性价比很高 能飞最多20分钟

20分钟   有点扯吧~  电池大了  重量也大了 能多出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我给你个选择:JF4010 380KV,你不会后悔的~

另一台4轴上是这个电机  可现在这个改不了这些   除非全换了 那就只能飞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20分钟   有点扯吧~  电池大了  重量也大了 能多出多少时间~~

我的y6 3.2kg 6200毫安都能飞18分钟 我也很意外。之前自己做的y6也飞不了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y6 3.2kg 6200毫安都能飞18分钟 我也很意外。之前自己做的y6也飞不了这么久

现在我主要是6400只能飞九分钟啊

网友I:
请问这是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是什么机架????????

不知道 没去查 朋友买的到手飞   一个字 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