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27配置

楼主(2014-09-24):
翼展宽68,机身长96。现有2212KV2200
电机
、30A电调,另配1500mah
电池
与7*4浆,这个配置是否可以?

网友A:
比较好的配置

网友A:
桨也可以用6*4浆,哪种好就用哪种,7*4浆推力大,但电机发热快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参考一下

网友B(2015-03-16):
最近也想入一架

网友B:
朗宇X2216 2400KV电机暴力。40A电调。6*3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