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怎么改进效能最好呢,大家踊跃出点子,谢谢!

楼主(2014-09-24):
这个650四轴平时一般都是硬挂微单拍照片用,眼镜蛇350KV电机,银燕40A电调,naza m l 飞控,6s5000ma自组电,1460木桨,基本都是在高度300--900米范围拍照,小航线和悬停18-22分钟左右,BB响3.6V,基本满足日常使用。

网友:
不错的配置了,还要再改么?!稳定就好!

网友A:
其实我想问 挂上去后 怎么拍照??? 用遥控器控制快门吗

网友:
自己搞的电池 行吗

网友:
不喜欢多轴配木桨

网友B:
如果是拍摄 没录像 个人建议 上大奖 换成2P小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 挂上去后 怎么拍照??? 用遥控器控制快门吗

微單通常是用紅外線遙控快門拍攝的,有觸發快門專用的控制線

网友:
升级成飞越电机座,变成 770轴距,上15寸碳桨。
效能大大提升。

网友:
想提高效率还是从桨下手吧,找一个好桨,效率能提高一倍

网友:
地方挺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微單通常是用紅外線遙控快門拍攝的,有觸發快門專用的控制線

对于那种不能接快门线的微单呢?
接上去要怎么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那种不能接快门线的微单呢?
接上去要怎么拍

不是哦,通常是用可遙控的微單,然後用紅外線去觸發快門
如果不支援的話就得土砲了

說說回來,現在還有不支援遙控器的微單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哦,通常是用可遙控的微單,然後用紅外線去觸發快門
如果不支援的話就得土砲了

我的Sony A5000好像就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Sony A5000好像就不支持

$ONY 比較先進,人家走 NF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Y 比較先進,人家走 NFC ...

是可以用手机遥控的 但是好像wifi传输不远

网友:
鹅泉美景。。。

网友:
e

鹅泉美景

网友:
18-22分钟不错了,我今天四轴6s10000电,起飞重量3.4KG,全程航线加暴力高速飞行近7km,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频开头就是楼主图片的地方:

视频 霸道

楼主:
谢谢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拍摄 没录像 个人建议 上大奖 换成2P小电池

如果用APC 和 碳桨哪个最合适,现在手头没有

楼主:
靖西美景胜桂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PC 和 碳桨哪个最合适,现在手头没有

高效碳纤 100元左右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