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jm250车刀规格问题

楼主(2014-09-24):
     最近碰到一个郁闷的问题。本来团购cq6123,后来老磐那里买了cjm250 . 所谓海外版的。 我咨询厂家讲是14方的,老磐讲刀用16方的,少数14的也能用。我最后选择了16方刀,在淘宝买了2吧,加上送了几把10方的刀,也够用了。
     因为忙,床放了快半个月,最近才试车。结果发现问题了,16方的刀,车平面,剩下一个一个小圆没车平。虽然是菜鸟,但是这个问题肯定是车刀没对中我还是知道的,检查了一下,果然如此。然后我就开始垫垫片,本来垫片是为了10方刀而购买的,结果用到了这里。垫了一个1mm米的,不够高,又垫了一个0.5mm,这才对中。
     虽然能用了,但是心里郁闷啊,按道理只要试用标准刀具,不用再垫垫片的,怎么我买的就要垫呢?而且不是整数高度,应该是17.5左右,没工具车辆准确。否则每次换刀都要垫垫片,不是麻烦死了?

     各位前辈,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刚才又了解了一下,发现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多少高度的都有,被鼓吹为神机的cjm250 ,就这个制造水准,真实令人失望。

网友:
这不是厂家问题而是阁下问题。调整车刀高度是车工最基本技能。

网友:
玩这东西懒不得,垫个垫片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等你车螺纹的时候还要有得问。。。。。。。。。。。。

网友:
一般每把车刀都要垫垫找中心高,很正常。自己用不同厚度的铁片做点垫片,简单。

网友:
虽然这个问题从古至今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去是手磨刀。但如今都是用的数控车刀杆,高度都一至了,厂家也是应该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了,让每一台车床的四方刀架都针对数控车刀杆标准化,毕竟谁懂脑残的心,谁就赢得市场

网友:
要用数控刀杆,一次调整好固定的高度就不用来回调整了。手工磨得没谱,数控的要是磨得狠了也要调整,所以数控的一般磨多了就直接换到片,刀片是标准的,换上不用调整。cjm250这个机器说实在的也是个软骨头,车硬点的材料或者下刀多点浑身上下到处让刀,有时候垫也点不太准。也就是凑合玩把

网友:
    垫刀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