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线上电显

楼主(2014-09-24):
作用于FPV三脚架上接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避免电池过放。很简单,很实用。

网友:
改天也做过玩玩

网友A:
直接平衡头插个电显,即简单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平衡头插个电显,即简单又便宜

这不是有DIY的乐趣嘛

网友B:
意义不大,平时别让电池“空肚子出门”即可,就算飞了一半电量不够了,总还得撑到机机回来再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平衡头插个电显,即简单又便宜

这种线上电显,换电池插一下OK。平衡头电显要插两下,一下XT60一下平衡头电显。哈哈,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义不大,平时别让电池“空肚子出门”即可,就算飞了一半电量不够了,总还得撑到机机回来再断电吧。

电不足了,迅速换电,照飞如何?不是发射电,不存在失控,可行否?

网友C:
自娱自乐,找到DIY的感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娱自乐,找到DIY的感觉就好!

对,就是瞎琢磨,diy玩玩的。

网友:
diy不一定要做出什么实用的东西,乐趣都在制作的过程中,是个动脑的过程。强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