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射频电路高手,5.8G图传发射故障

楼主(2014-09-24):
创兴科5.8G 2W的图传发射机,由于换天线头子,不小心把最后输出RFOUT 端连接天线的贴片电容给弄掉了,大约是0.5X1MM的 灰色电容, 现在不知道参数多少F的电容匹配,是否必须要高频 射频低阻高Q的贴片电容才能满足要求,这个电容匹配不好是否会影响发射距离,目前随便用了个手机天线端的小电容代替,不知是不是高频电容,目前发射机的工作电流800MA,跟厂家技术参数一致,发热量大算正常,最后一级的芯片是SE5004L ,5.8G的,这个是功放芯片吗? 目前我测试接收在客厅,发射放卧室,大概隔了两面墙,信号就雪花,这可是2W的发射功率,应该不至于两面墙就挂了吧,是否跟这个耦合电容有很大关系,射频高手能否帮忙一下,用多少参数的贴片电容才能发挥出来? 一个朋友说用的不好会有谐振。

SE5004L 的中文资料http://datasheet.soiseek.cn/SKYWORKS/SE5004L-EK1/1.html

图中红色是我测量的所有电压。 最后绿色部分是弄丢的贴片电容, 忘高手帮忙。

网友:
发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5.8G的高频电路里面做工是这个样子的实在无话可说,串接在天线回路中的应该是一个很小的电容,类似原理图中,这个电容1P就够了,距离近的原因,一个可能你接上去的不是电容,另外原因估计有线路故障,最大可能是有焊接问题(短路或断路)

网友:
功放烧了

网友A:
你能量出电压代表你通电了,耦合电容选不好,天线谐振不好,驻波大,必烧功放。不用折腾了。

楼主:
我确定接的是电容,但是不是IP的,可能是0.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量出电压代表你通电了,耦合电容选不好,天线谐振不好,驻波大,必烧功放。不用折腾了。

如果烧了,5004L为何发热还有那么大,而且电流800MA没有衰减。

网友:
如果是串接在天线回路里面的,绝对不可能是0.1U.

网友:
要不在室外再试试 是不是5.8g 穿强不行呢

网友:
用10pf的电容试试呢 看图 电容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元件掉了哦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B:
哥,给个qq,我给你解释下电路!你的板子感觉有问题!

楼上大神有2W完整电路图不?我的前几天飞到池塘去了,打捞起来弄干后,现在通电功放有正常发热,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接收机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这种情况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创什么科的板子也这么粗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qq,我加你~

qq:112990211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个不是电容的问题,微带线已经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