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断桨,吓死鸟!

楼主(2014-09-24):
好小子1000,XXD2208/KV1800/XXD6035桨,两支桨,每一支桨每次飞几分钟,就会在空中在桨的根部断桨,模型插水式炸鸡。

网友:
要用好的桨啊

网友:
浆不行啊

网友:
这种破桨就是这样,

网友:
换好一点的桨试试吧!

网友A:
你试过多轴射桨就知道什么是恐怖··················话说固定翼断桨还可以靠俯冲获得速度然后滑翔

网友:
这桨也太水了吧,

网友:
垃圾桨啊,没把你电机座摇下来算命大。

网友:
炸这么多了  你还用啊

网友:
买那种好点的马刀桨吧!

网友:
选好一点的

网友:
桨和电机都是不行,搞好点吧。

网友:
这桨就这样,不平衡经常爱断。同样的飞机,装这种大红桨半油时震得整个机身都晃悠,马上换马刀桨,推满了油也没多大晃动。

网友:
反复说不要用XXD的黄桨就是没人听.....那种桨桨根软的要命,非得哪天在地面断桨伤人了才知道换

网友:
这桨就这样,别用了,太耽误事

网友:
你的桨的材料根本不行啊

网友:
XXD的大孔小桨这问题很明显,很多人都遇到过了。XXD的小桨只能用小孔的。

网友:
换桨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还好机机没有坏

网友:
换浆,调平衡。

网友:
马身子都过得去,马尾巴过不去了?用好点的桨还是很有必要。尤其是高速桨。

目测这种结构的所谓高速桨,就是一个坑。认真做的高速桨有这样处理桨根的吗?

网友:
公布 垃圾 浆品牌

网友:
仿APC的马刀桨比这个好多了啊~

网友:
质量保证,安全第一。

楼主:
果断换桨后已爽飞,感谢各位魔头热心帮助!

网友:
换个马刀桨或者皓业

网友(2015-02-17):
根部裹一圈热熔胶

网友:
我一直用这桨,没啥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多轴射桨就知道什么是恐怖··················话说固定翼断桨还可以靠俯冲获得速度 ...

直升机射桨那威力更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射桨那威力更恐怖……

我指的不是桨威力,是指多轴整个砸下来····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贪小便宜吃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