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高手,关于遥控接收器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接收器的两条天线,可以和蘑菇头或者平板链接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接收的范围呢?另外,接收机的天线应该如何摆放效果更好?

网友A:
接收机天线没法直接接蘑菇。有关天线的摆放,说明书里有的,一般是拉直后展开,相互互为90°
由于接收机所处的方位是移动的和不确定的,而平板天线具有高指向性,所以接收机不能使用平板天线(即使能接的话)。

网友B:
接收机的天线,特别是2.4G的,绝对不能随意改变长度。

网友C:
完全可以,如果你能保证飞机上的平板天线时时刻刻对准你,且同轴连接没问题,且天线是2.4G频段专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