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雷家和风讯家 不同接线方式请教

楼主(2014-09-24):
  第一次用APM 买的是风讯家的2.8 ,电调是好赢铂金30A,没有BEC的,因此买了风讯家下图的这个板子

  电调线焊在板子两侧,电池接B + —— ,6P线接APM 的PM 6P口,等于没有用电压电流传感器了 !

   然后今天又收了一套雷家的2.6 , 原配带了电压电流传感器,6P也是接PM口,

  问题是: 由于好赢电调没有BEc ,是不是还是要用上图的板子,接好电调,给电调供电, 而APM供电就交给电压电流传感器即可了 !等于电池飞出两路接头。

网友:
只能做为分电板,电池和分电板之间电压电流传感器,

网友:
我怎么看,风讯家的那个板子,和雷迅家的传感器是一个东西。只不过前者多了一个分电板功能。

风讯家的那个板子应该是有电压电流传感器功能的。

雷迅家早期的传感器,有的只有电压电流,没有供电功能。 后期的好像都是带供电的了,和风讯家的那个板子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
如果你是整个机架,仅仅更换飞控的话,直接用雷迅家的飞控+风讯家的那个分电板,就能用了。都是兼容的。

网友A:
风讯家的板子带不带BEC不是很清楚,如果想简单就用雷迅家的控换下风讯家的控,想用雷迅家电流电压计,可以加上,然后把风讯家板子的6P线拆下(风讯家板子充当分电板的功能),B+ B-接到电流计的貌似是左侧(角度看不清),然后电流计右侧接电池,不用分电板的话就是所有电调正极焊一起,所有负极焊一起,接插头接到电流计上,电流计另一侧接电池。想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
风讯家 那块板子,, 只要再多一个12V输出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讯家的板子带不带BEC不是很清楚,如果想简单就用雷迅家的控换下风讯家的控,想用雷迅家电流电压计,可以 ...

原来可以这样? 雷家的这条线,等于是传感器加BEC了 ?

是不是可以这样,所有电调的正极接一起,负极接一起,通过一个XT60接到雷家的传感器的一端,另一端接电池,传感器的6P线接 APM 的Pm端口?

网友A:
恩,就是我最后说的那样,可以省掉风讯家的那个板子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就是我最后说的那样,可以省掉风讯家的那个板子不用

这样等于是传感器这个6P给APM供电,原来风讯家就是板子底部接出6P到PM口供电

网友:
恩,现在的雷讯家的传感器是带BEC输出的,不知道你收到的那个是不是带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搞地有点麻烦了吧!

网友B:
那个分电板就带bec供电把6p头插在apm行了,再焊上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分电板就带bec供电把6p头插在apm行了,再焊上电调+-

用风讯家的时候,就是如此,不过已解决了,知道怎么弄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