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 4000av 输出tv 模式

楼主(2014-09-24):
七月份在网上买的,很火的那个山狗,买过来准备FPV 但就是没有输出信号!万用表测也没有电压!     真心求教!本人新手一个!

网友A:
用一个数据线自己做,里面有5条线,红色5v,黑色GND,白色视频输出,绿色音频输出,不充电的情况下,接黑色和白线到图传的GND,和视频输入,然后把山狗调到TV模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数据线自己做,里面有5条线,红色5v,黑色GND,白色视频输出,绿色音频输出,不充电的情况下,接黑色 ...

不知下次版本升级是否能自动打开上次设置的TV模式,每次开机都要从菜单里重新设置,好麻烦,每次都要重新拿下来…

网友:
呵呵,参考一下:爆改山狗

网友(2014-11-03):
自动打开上次设置的TV模式 确实有必要

网友:
怎么打开TV模式 ,我的是sj6000.

网友B:
原来很简单,常按选择键上键几秒钟就可以了。

网友:
按音量键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很简单,常按选择键上键几秒钟就可以了。

你的sj6000是接一根视频输出和一根地线到图传上才有图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sj6000是接一根视频输出和一根地线到图传上才有图像吗?

是的,就用二根线,地线和视频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3):
你好,你的山狗可以av输出了么?有qq吗?我想请教学习一下。

网友:
打开TV模式才会有视频输出的

网友D(2015-03-02):
请教一个问题,山狗SJ4000能同时TV模式的情况下也同时拍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问题,山狗SJ4000能同时TV模式的情况下也同时拍摄吗?

打开tv模式只是有视频输出了,要录制还是要按一下拍照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开tv模式只是有视频输出了,要录制还是要按一下拍照键

我知道,我意思是,开着TV模式了,再按拍照键,可以图传与录影同时进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我意思是,开着TV模式了,再按拍照键,可以图传与录影同时进行吗?

可以,录像的时候,不影响视频输出到图传发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录像的时候,不影响视频输出到图传发射

谢谢,我一直在纠结用摄像头还是SJ4000,某宝上卖SJ4000的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可以,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一直在纠结用摄像头还是SJ4000,某宝上卖SJ4000的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可以,我也是醉了

正品山狗没问题sjca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