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服不服,x3这样修,省钱大法

楼主(2014-09-24):
中联摇臂,脆,手一掰就断,自己修,ab胶伺候,外面套热缩管.强度有,韧性也有,炸断继续粘,已安全飞行20多起落,强度没的说。

脚架,剪刀伺候,一样用。

尾撑杆,只会裂开,一般不断,滴520,外套热缩管,强度比原来还高

尾管,每次炸鸡,都是从尾管座子断裂,正好两个管子两头一合,外面用一截开了一条缝的管子一套,中间全部520,本来外淘的管子夹的很紧,加胶水掰也掰不动。

X3是好鸡,除了配件贵,炸几次,心得,三轴基本无损,主要是大齿轮,改皮传以后费用也少

楼主:
另外,懂得人看电调,自己加工一个散热座,另钻孔降低位置固定,电调散热没话说

楼主:
下一步有时间改脚架,本着简单原则,绝对比这好看,等预告吧

网友A:
支持diy,玩飞机就是锻炼折腾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玩飞机就是锻炼折腾水平!

我得450l也快搞好

网友:
炸了直接扔 。。。。。。。。。。。。。。。。。。。。。。。。。。。。。。。。。。。。。。。。。。。。。。。。。。。。。。。。。。。。。。。。。。。。。。。。。。。。。。。。。。。。。。。。。。。。。。。。。。(配件)

网友B:
旋翼头塑料件居多,——哎!

楼主:
塑料桨夹和十字盘座子,不用怀疑强度,炸这么多次一点问题没

网友:
这么强悍的修补……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塑料件居多,——哎!

不要看不起塑料,很多直升机厂商还保留塑料旋翼头的啦。

网友C:
修到这份上也都怪配件太贵了,希望富丽给点力,哈哈

网友D:
配件商记着你了,你给我小心一点,下次再买配件乱刀伺候

网友E:
其实有个秘密,中联摇臂取掉一个还是照样能暴力飞,你那AB胶只是安慰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个秘密,中联摇臂取掉一个还是照样能暴力飞,你那AB胶只是安慰罢了。

取掉一个也能飞??万一炸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个秘密,中联摇臂取掉一个还是照样能暴力飞,你那AB胶只是安慰罢了。

相信,这里受力本来就不大,炸鸡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到这份上也都怪配件太贵了,希望富丽给点力,哈哈

主要是不想再折腾了,先后买了2侧板,皮传改装套件,横轴,不折腾了,还是飞450l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件商记着你了,你给我小心一点,下次再买配件乱刀伺候

是哦,以后只买大齿轮,其它看着办,下次炸坏中联的话,主轴座轴承给改成5mm的,用450配件好了,暂时不想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想再折腾了,先后买了2侧板,皮传改装套件,横轴,不折腾了,还是飞450l好了

呵呵,x3就是这点不好,配件太贵,随便炸一下100多,重点还要几百,副厂件也没有。

网友F:
这样飞机抖吧!

网友G:
这里受力小,没问题的!你尾管上面弄得什么啊?

网友:
我们都是魔友中的屌丝,不容易啊。

网友H:
不错,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飞机抖吧!

完全没问题,尾管比原来还硬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受力小,没问题的!你尾管上面弄得什么啊?

估计你没看懂,简单说,取三根直径一样的管子,其中一根剖开一条缝隙,把另两根好管子套在剖开的管子里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没看懂,简单说,取三根直径一样的管子,其中一根剖开一条缝隙,把另两根好管子套在剖开的管子里面 ...

哦 那就是两根报废尾管的前后端再加上一段剖开的尾管组合一根新尾管,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 那就是两根报废尾管的前后端再加上一段剖开的尾管组合一根新尾管,是这个意思吧!

是这样的,从正面看基本看不到,水平高搞好强度比原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塑料件居多,——哎!

X3的旋翼头塑料强度可是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