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和8轴的疑问

楼主(2014-09-24):
以前一直使用960  军工5008电机,30A好盈铂金电调,16寸碳桨,WKM控在电力拉线(视频区有视频),最大载重约5KG左右,9月16号左右发现有一个电调出现重启现象(就是突然一个桨停转,往下落要触地的时候又恢复,发生过两次),终于在21号飞机丢了,找不回来,有好心模友帮忙组装一架,他给出的建议是:飞越T960六轴配16寸桨,8.5~9公斤左右起飞,负载重了,电调电流会大,温度较高(这是事实,我实际飞的时候就发现温度相对较高),容易烧电调,因为必须考虑建议换成8轴,T15,其他配置不变
(单轴稳定在2.5kg,按设计必须扣除40%功率余量,扣除余量也就不超过1.5kg,六轴=9kg,扣除自重4kg,你一直在超负荷运行,这个40%冗余是必须的!买电机不是看最大拉力,最大拉力情况基本是虚标,或者超负荷,发热,报废,点集合电调都可能,你就是没计算冗余,所以不烧才怪)

我觉得他分析的好有道理

楼主:
按错了发表

另外一位模友分析的是

8轴是15寸桨 6轴可以装18寸桨 那个效率高?同样轴距 六轴可以装5008 配18寸桨 但是轴轴只能装4114配15寸桨,而且六轴自重比8轴轻很多,大电机 没超负载,电机大 桨大 效率高,所以DJI现在推出的是S900是六轴

我都懵了,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A:
电调不够力换大电调不就得了。沙发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够力换大电调不就得了。沙发正解。

嗯,好的谢谢

网友B:
电调的冗余同样很重要,我四轴今天带2.5KG负载起飞,起飞重量7.1KG,悬停总电流50A,60A的电调都有30度的温度~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C:
载机桨越大越好吧,疯狂5008上1855有点吃力的。电调40a就可以了。

这是5008+1855.挂5kg水。
?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机桨越大越好吧,疯狂5008上1855有点吃力的。电调40a就可以了。

这是5008+1855.挂5kg水。

吃力的意思是电机烫还是怎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吃力的意思是电机烫还是怎么的?

我一个朋友也是疯狂5008,他试了16-18桨。他最终选了17桨。他说18桨有延迟。带是可以带的,他是航拍的,你如果载机的话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朋友也是疯狂5008,他试了16-18桨。他最终选了17桨。他说18桨有延迟。带是可以带的,他是航拍的, ...

嗯,多谢多谢,对了,快拆桨夹靠谱吗?传说会飞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谢多谢,对了,快拆桨夹靠谱吗?传说会飞桨

我没用过,你想做载机的话,我的youku里面有很多资料,可以去看看。

网友:
8轴比六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载机桨越大越好吧,疯狂5008上1855有点吃力的。电调40a就可以了。

这是5008+1855.挂5kg水。

楼主电机是疯狂家的么?起飞重量多少?含负载,用的多大的电池啊,悬停12分钟也不错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冗余同样很重要,我四轴今天带2.5KG负载起飞,起飞重量7.1KG,悬停总电流50A,60A的电调都有30度的温 ...

你是什么动力?四轴7.1公斤起飞重量?高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动力?四轴7.1公斤起飞重量?高一吗

780自制四轴,JFU7 350KV  19寸桨

网友(2015-01-11):
你看这个  比如去看每一个  电机的     和 浆配合的效率~~~    一般 淘宝上 都会 标出  ~~ 电调一定要留点冗余
  最后 告诉你 电调烧有可能是你放线   下垮线路带电     电场对电机有一些影响   导致  电调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