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配置单,大家帮忙看下行不。

楼主(2014-09-24):
本人玩固定翼和直机的,最近想装台四轴玩下,以后最多也就是挂条狗,飞控准备用APM 机架在飞越650和H4中间徘徊,不知道选哪个,麻烦看下电池 电调 马达搭配吗?用什么桨?谢谢!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乐天..390kv应该是上6s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试试乐天..390kv应该是上6s电池吧

我选的是690kv的4s合适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690kv的4s合适不

690的话是用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90的话是用4S

用什么桨合适

网友B:
4S  1238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1238桨合适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1238桨合适

飞越650还是H4推荐哪个机架?

网友:
1238 apc 或者1255三孔桨..

网友C:
650 除非有電池包袱,不然建議 6S 比較有效率
電機可以考慮
朗宇
4108 /380KV 或 4110 /340KV
搭 1555 槳,電調撿跳水的好盈 OPTO 30A 會刷的話順便刷 BLHELI

大概就這樣吧,我日前搞了一架 650 ,用 5200 電池,實測飛自動航線滯空 27 分鐘

网友D:
这个,你挂什么呀,如果啥也不挂的话,建议你用3508 580KV 4S电 1238的桨,足够你飞20分的

网友:
我不太懂 混个经验

网友E:
用飞客550也不错,伞形结构,携带还方便,我之前有一架,后来出给小伙伴了,一直用着,挺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越650还是H4推荐哪个机架?

机架就看你喜欢、我的是H4 680
H4主要是携带方便、其他的没有了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
铂金30A电调、3S 10000mah
起飞重量是2700g、航线是16分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飞客550也不错,伞形结构,携带还方便,我之前有一架,后来出给小伙伴了,一直用着,挺稳的

550轴距要延长到多少可以上15寸桨

网友G:
650  飞跃   和H4 都不错  自己看吧  那个觉得好 用哪个就行  H4 稍重   电池4000毫安的不行  至少5000-8000  能时间长一些  电机  用朗宇的把 4108  挂狗  差不多了 4110 也行 赋予点可以放置更重电池  满足续航能力的要求  我也有个飞跃650   飞控V2  朗宇4110  KV 690  1238浆  4S  8000 达普  30A铂金  图传  飞跃狗云台 和狗2750  航线20分钟以上   真的不建议用4000的电池飞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H:
个人认为h4携带方便 只是装的时候要合理布局 注意重心位置。只挂狗用3508够了  12 13 的桨 电池4s 5000以上。  还有别一味追求低kv 大桨 长航时 飞20分钟很累 航拍时小桨 高kv更机动灵活 抗风 稳定也更好。

网友:
我用4108电机 340KV  6S 电池,6200    铂金30A    1555浆   飞行25分钟

网友I:
建议上390KV的,6S,用1555桨,效率比高点,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总重量在3KG,6S8000mA飞行时间18分钟,悬停2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550轴距要延长到多少可以上15寸桨

550足够能上15寸桨,我是又改装了一下,把原来的机臂截去一段,
加了四个XA的电机座,楼主可以选择飞越的16mm电机座安装,
貌似新出了一款,效果还可以,安装15寸折叠桨就行,看着也高大上

网友J:
为什么电机不使用3508或者4110级别,价格差不多啊,恒力我总觉得轴承坏起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挂什么呀,如果啥也不挂的话,建议你用3508 580KV 4S电 1238的桨,足够你飞20分的

KV580小了,应该用KV700的, 4S 10000 1238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650 除非有電池包袱,不然建議 6S 比較有效率
電機可以考慮
朗宇

哇求专业飞越650 全套配置,航拍的。谢谢兄弟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哇求专业飞越650 全套配置,航拍的。谢谢兄弟

不知道合不合你用,這是我第一架四軸...
飛越 650 機架
朗宇 4110/340KV
好盈 OPTO 30A 刷 BLHILE
1555 尖翼槳搭自緊座
電池 亞拓 5200/40C 6S (手上現有的電池,直接上了)
飛控 PIXHAWK 刷 3.1.5
GPS 6H
圖傳 TC832 搭三葉草(還在抓頻率中)
數傳 915M
JR RD921帶一顆 EA101 掛 PPM
空載起飛重量約 2.5KG

日前做長時滯空測試是實測飛自動航線是 27 分鐘,殘壓約 21.XV
中途因抗風因素有觸發過一次低電警報(低於 21.5V)
機子飛下來幾乎沒什麼溫度(測溫大約 40 度左右)

网友:
谢谢兄弟,配置感觉很好,留空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合不合你用,這是我第一架四軸...
飛越 650 機架
朗宇 4110/340KV

感觉配置均衡,要不怎么可以飞这么久,膜拜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就看你喜欢、我的是H4 680
H4主要是携带方便、其他的没有了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

多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电机不使用3508或者4110级别,价格差不多啊,恒力我总觉得轴承坏起来快

朗宇3508或者4110级别吗?

网友:
不太懂,来看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0 除非有電池包袱,不然建議 6S 比較有效率
電機可以考慮
朗宇

多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挂什么呀,如果啥也不挂的话,建议你用3508 580KV 4S电 1238的桨,足够你飞20分的

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G:
650  飞跃   和H4 都不错  自己看吧  那个觉得好 用哪个就行  H4 稍重   电池4000毫安的不行  至少5000 ...

恩,电池看样子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h4携带方便 只是装的时候要合理布局 注意重心位置。只挂狗用3508够了  12 13 的桨 电池4s 5000以上 ...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上390KV的,6S,用1555桨,效率比高点,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总重量在3KG,6S8000mA飞行时间18分钟,悬 ...

挂了狗吗?

网友:
挂了,3轴云台,外加云台图传3S电池,折叠脚架,wifi地面站

网友L:
650机架4110 340kv 电机1555桨,挂狗挂云台,剩下挂电池挂到4.5公斤,超长巡航,咆哮级动力,牛都吓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L:
650机架4110 340kv 电机1555桨,挂狗挂云台,剩下挂电池挂到4.5公斤,超长巡航,咆哮级动力,牛都吓死

掛多大顆電池,這麼重?
我同樣配置,掛 5200 電池,兩軸雲台,全機升空重量大約 2.8K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掛多大顆電池,這麼重?
我同樣配置,掛 5200 電池,兩軸雲台,全機升空重量大約 2.8KG

电池3公斤左右,买电芯自组800块吧

网友M:
建议lz从450开始,虽然不会缺少飞手的基本能力但是还是要有个适应过程,毕竟装备越好,机架越大,炸鸡成本也就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650机架4110 340kv 电机1555桨,挂狗挂云台,剩下挂电池挂到4.5公斤,超长巡航,咆哮级动力,牛都吓死

那得6S 10000毫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lz从450开始,虽然不会缺少飞手的基本能力但是还是要有个适应过程,毕竟装备越好,机架越大,炸鸡成本 ...

呃!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