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禅师Z15 NEX7云台改5R云台问题

楼主(2014-09-24):
请教各位高手,大疆禅师Z15 NEX7
云台
可以改成5R云台使用吗?咨询大疆客服说一般情况下不建议改,但是要改的话需要返厂,费用不详。
请教有改过的模友,费用多少?改后的使用怎么样?

网友A:
不用改,换底座调重心即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换底座调重心即可,很简单。
十分感谢。

网友B:
这个算不上什么问题吧,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