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机!

楼主(2014-09-24):
滑跑50米机轮才离地已经来不及了机翼直接装树干上。可能是机头配重问题,怎么拉也拉不起来!还好零件一个没坏!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炸哪里了,炸哪里了,炸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哪里了,炸哪里了,炸哪里了。。。。。。

翅膀炸坏了,起落架也炸掉了

网友:
新手的装备也太高端了

网友:
看你的装备应该是老手了,怎么会犯新手的错误?

网友:
高端设备啊。加长机翼载重更大了,应该更好飞起来呀

网友:
老手装备,减重最好!

网友:
用铝箔纸装饰,影响灵敏度的。严重的会失控。尽量不要用铝箔纸。

网友:
飞之前先地上滑跑下 感觉下 重心搞定 妥妥的起来啊

网友:
看情形是老手装嫩,看这装备不像新手

网友B:
敢问楼主机机中间那个有两根天线的模块是什么东西??

网友C:
莫不是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莫不是桨装反了?

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机机中间那个有两根天线的模块是什么东西??

RLINK 433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机机中间那个有两根天线的模块是什么东西??

亲,那是接收机啊

网友:
看样子用的果子飞控

网友:
会不会起落架造成头太低了

网友D:
还真有点像桨装反了

网友:
新手用胖子炸炸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有点像桨装反了

是装反了,哎!机身报销了

网友:
没事  死胖子还是来炸

网友:
你觉得这个RLINK 433接收机怎样啊,控制距离多远??

网友B:
我只是不知道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不知道是哪个型号

听说环境好的话能飞50KM呢,不知道是不是吹牛的

网友D:
你把泡沫收全,哪开水泡下,还是挺挺的,再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泡沫收全,哪开水泡下,还是挺挺的,再粘起来

谢谢,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