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着陆,突然抽风,炸鸡。。。。。。

楼主(2014-09-24):
马上就要落地了,突然十字盘像陀螺一样乱扭,估计有个拉杆脱落了,熄火都来不及,直接冲向石头桌子,炸了这下我的配件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恭喜lz炸鸡

网友A:
冲向石头桌子已是万幸,要是朝自己来就悲剧了,这么小的空间一定要当心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头罩

网友B:
最担心的不是技术炸机,而是飞着飞着某个部位突然失效而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担心的不是技术炸机,而是飞着飞着某个部位突然失效而炸机。

就是,估计就是球头脱落了!还好刚刚回来,之前还漫天乱翻呢

网友C:
炸鸡都是小事
师傅说配件不能多,配件多了立马炸鸡
没有配件就不会嘚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都是小事
师傅说配件不能多,配件多了立马炸鸡
没有配件就不会嘚瑟

我偏偏是配件太多了,很少炸鸡,但只要炸就很狠

网友:
可惜啊,没事就好

网友:
楼主嫌自己的配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向石头桌子已是万幸,要是朝自己来就悲剧了,这么小的空间一定要当心了

经检查  215烧毁两个   515扫齿了!我估计215可能是没落地就烧掉了!这下可以专心飞50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偏偏是配件太多了,很少炸鸡,但只要炸就很狠

呵呵  我也是各种配件几箱子
带5架出去 炸完回来
然后从周一修机到周五   继续炸

配件多了就容易嘚瑟然后就噗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也是各种配件几箱子
带5架出去 炸完回来
然后从周一修机到周五   继续炸

215舵机才用了半年多,怎么会烧了两个呢?不明白! 515扫齿倒是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215舵机才用了半年多,怎么会烧了两个呢?不明白! 515扫齿倒是能接受!

对烧电子设备一片茫然

应该和电流有关吧

固定翼越炸越旧

直机越炸越新

网友:
固定翼越炸越旧
直机越炸越新
真形象

网友D:
我450l也有这么一回,都落地了,突然就稀里哗啦了。有时候是震动突然让k8乱了,不过我从来没在空中碰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450l也有这么一回,都落地了,突然就稀里哗啦了。有时候是震动突然让k8乱了,不过我从来没在空中碰见过这 ...

是不是黄K8的问题呢?我的双灯黑K8和无灯灰K8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包括空中开关熄火产生的震动也只是尾巴略微甩一下,十字盘没有受过影响,反而倒是过去用3GX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地抽疯,特别是落地前的最后悬停也曾出现过突然侧翻

网友:
楼主这帖让我有喜有忧啊。。。
喜的是知道K8怎么布外线了。。
忧的是K8可能会烧215啊。。

网友:
亲切慰问,我代表…………我自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黄K8的问题呢?我的双灯黑K8和无灯灰K8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包括空中开关熄火产生的震动也只是尾 ...

可能是黄k8问题,我的k8出过一次问题,上次你帮调飞机那个出过好几回问题,不过据我判断都是主轴或者愿意头有轻微伤,导致k8紊乱了。我的gt5这次调的很牛,我发现原来怎么都调不好是因为我垫了硅胶垫,换了一片k8的双面胶立马好了,指哪打哪儿,和k8不是一风格。你想gt5是设计可以上油机的,根本不怕震,垫了硅胶反而回共振。

网友:
支持LS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黄k8问题,我的k8出过一次问题,上次你帮调飞机那个出过好几回问题,不过据我判断都是主轴或者愿意 ...

舵机烧毁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烧毁是这么回事啊?

你BEC调多少伏?最好别用高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黄k8问题,我的k8出过一次问题,上次你帮调飞机那个出过好几回问题,不过据我判断都是主轴或者愿意 ...

是的,一定不要用厚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烧毁是这么回事啊?

我也纳闷呢,怎么舵机能烧了,那个舵臂可不结实了,飞机要是抖起来都能给抖断了,怎么可能坏舵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定不要用厚垫

gt5不错,其实不用特别调,和我飞老文的mb的x3感觉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EC调多少伏?最好别用高压

BEC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电调的话我应该调的是6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检查  215烧毁两个   515扫齿了!我估计215可能是没落地就烧掉了!这下可以专心飞500了!

这么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惨    。。。。

我飞飞机很少炸鸡(刚开始悬停扫齿除外),但是只要炸了绝对是暴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gt5不错,其实不用特别调,和我飞老文的mb的x3感觉类似。

哦,那应该是那种很硬朗的风格,gt5在我那里放了那么久也没顾上鼓捣
其实我更喜欢那种软一点的风格,类似有副翼的那种感觉,现在的2个山8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BEC是什么东西?  如果是电调的话我应该调的是6V

我一直在用5.4v,115和215都没有烧过
我发现你最近事故率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用5.4v,115和215都没有烧过
我发现你最近事故率很高啊

是啊  一块电池从起飞摆到落地,估计有点暴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一块电池从起飞摆到落地,估计有点暴力了

难怪呢,钟摆是一个非常虐机的动作,我不太喜欢这个动作,所以也很少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