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的炸鸡 射桨

楼主(2014-09-24):
             冲5电去飞     原来都是天7控    今天费劲扒拉的换的8fg  换了之后感觉jj无力     有待进一步的调整!
            可能是v3花牌的转速太高加之飞机的起落数过多导致大桨夹处螺旋桨有伤

            木浆是不敢用了

             希望用木浆的朋友多加检查

           这次损失不大    主轴弯了  一副木浆   尾管打伤

摇杆不得劲 拆!

摇杆不得劲     拆!

近照

近照

哈哈 拆开的样子

哈哈  拆开的样子

木浆别的地没伤

木浆别的地没伤

看看主轴的样子

看看主轴的样子

网友:
从不用木桨

网友:
木桨也敢3D,不要命拉???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木浆真不靠谱啊

网友:
主轴炸成这样,横轴也不可能幸免,一块换了吧

网友:
如果机机没双桨,震动小,用木桨也无妨。

网友:
玻桨也不贵啊,第一次听到450用木桨。

网友:
好控,但是不喜欢大直机,飞起来太危险!

网友:
木桨用来练练基本的四面和航线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一但暴走就悬了!

网友:
不是木桨也会射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3

什麽材料、大机/小机、大牌/山寨,一样有射的可能!

网友:
LZ,我以前也用过木桨,真心不能贪便宜啊!射了一次之后再没用过

网友:
不能贪便宜

网友:
还好人没事

网友:
慰问下!木桨得控制转速,高了危险啊

网友:
不敢用木桨。

网友A:
futaba的控用的时候天线应该冲下。

网友:
用木桨射过的漂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控用的时候天线应该冲下。

正确!我刚想说这个呢

网友C:
我也用这个电池 你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玻纤的一样射,现在我都用碳纤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这个电池 你起来感觉怎么样

你用的g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确!我刚想说这个呢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冲下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冲下面??

因为一般飞行都是正对着飞机,而天线顶端直线延伸是信号最弱的地方,为了防止失控,所以天线尖不能正对飞机!其实放平,冲上,冲下都可以,就是不能冲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般飞行都是正对着飞机,而天线顶端直线延伸是信号最弱的地方,为了防止失控,所以天线尖不能正对飞 ...

哦我都没拉直过天线。

网友:
从没用过木 碳  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