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炸鸡之后无法连接地面站,重刷固件也不行!

楼主(2014-09-24):
           请问各位大大,我的APM飞控撞树炸鸡之后,无法连接地面站了,接上电只之后,红灯只闪两下,然后就只是亮蓝灯了!

重新刷固件(先刷车,后刷四轴)刷四轴到最后出现下面那个提示,

还是连不上地面站,不知道是哪里坏了,还是什么问题,请知道的大大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还有,清除过EPPROM 也不行! )

网友:
主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BOOT试试 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734

刚才我接上罗盘,又能连上一点点地面站了,可是连到这里就停止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不是已经提示你刷机成功--DONE了吗?解锁电机自转的提示也出来了呀。

网友:
哈哈呵呵呵呵,和我一样英文水平基本为0

网友C:
会不会是3.3挂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3.3挂了后炸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3.3挂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3.3挂了后炸机的。

是啊,泡泡老师,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上GPS,和外置罗盘,板子上的红灯A,就会亮,就能连上一点点的地面站!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停止了!
                           不接外置罗盘,和GPS,板子上的红灯A只有和数据线接入电脑的时候会闪两下!然后就是一直亮蓝灯, 连接地面站一定反映都没有!(请问老师是不是,3.3V的电压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泡泡老师,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上GPS,和外置罗盘,板子上的红灯A,就会亮,就能连上一点点的地 ...

你那个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箭头所指芯片即为3.3V LDO。5脚为3.3V输出,即三个脚那边朝你自己,为123脚,对面两个脚是54脚。量一下5脚有无3.3V。

另外,我不是泡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箭头所指芯片即为3.3V LDO。5脚为3.3V输出,即三个脚那边朝你自己,为123脚, ...

噢噢,谢谢哦~~~~一下子看错昵称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确定是3.3V坏了!请教一下这个3.3V的稳压芯片,那边是输出,那边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箭头所指芯片即为3.3V LDO。5脚为3.3V输出,即三个脚那边朝你自己,为123脚, ...

噢噢,就是123脚那边是输入?5脚为输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噢,就是123脚那边是输入?5脚为输出吗?

pin5          pin4
Vo            Bypass

pin1  pin2  pin3
Vin    GND /EN

一般SOT23-5的封装多半是TPS79133,这颗芯片只有3.3V100mA输出能力,所以在有些板子上容易坏。可以换成TPS73633,但是需要将3脚和1脚短接。因为低电平有效的LDO貌似就没找到,基本都是高电平有效的。你可以查一下这两颗芯片的技术资料。还有MIC5219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5          pin4
Vo            Bypass

非常感想哦,从报废的MP3上拆下一个稳压芯片,问题已经解决了!很感想朋友的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箭头所指芯片即为3.3V LDO。5脚为3.3V输出,即三个脚那边朝你自己,为123脚, ...

求教一下我用万用表量接上四五阵脚输出2.18电压,接上二和五阵脚输出3.3是不是证明这个芯片没问题??谢谢,我的通电后红灯一直闪亮,但就是连不上地面站软件,蓝灯不长亮刚开的时候闪亮,还有就是无法解锁~~可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一下我用万用表量接上四五阵脚输出2.18电压,接上二和五阵脚输出3.3是不是证明这个芯片没问题??谢 ...

只要量2脚和5脚就可以了。4脚是79133的bypass。通常别的芯片叫补偿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教一下我用万用表量接上四五阵脚输出2.18电压,接上二和五阵脚输出3.3是不是证明这个芯片没问题??谢 ...

再补充一下,蓝灯得GPS定位后才会常亮,插了GPS但没定位APM本体上的蓝灯是闪的。如果连GPS都没插,那蓝灯本来就不会闪。刚上电那会儿启动,自检等等蓝灯和红灯会交替闪。

网友:
整块换啦,我也遇到过完全相同的问题,我的还是新买的,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已经提示你刷机成功--DONE了吗?解锁电机自转的提示也出来了呀。

是啦,想请教泡泡老师,我在MP3上拆了一块3.3V的稳压芯片换上就好了!只是定高,会忽上忽下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会不会和3.3V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下,蓝灯得GPS定位后才会常亮,插了GPS但没定位APM本体上的蓝灯是闪的。如果连GPS都没插,那蓝灯 ...

谢谢指导,不过现在的状况就是无法连接地面站,无法解锁,红灯闪亮,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