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双无刷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9-24):
我的mini cp 装了 ST1000尾无刷电机 KV11000  MX-3A电调 启动后把油门降到0%,尾电机就100%不会停。各路大神为小弟解惑一下。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急!谢谢了!

网友:
改尾无刷米有必要,问题还多,换回去吧

网友A:
只有这一个问题吗,可以正常飞吗,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可能是电调设置不对

网友:
用华科尔的双无刷电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一个问题吗,可以正常飞吗,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可能是电调设置不对

还有,尾机加速方向反了

网友:
尾无刷我先是改过MCPX ,不成功尾部老有小金鱼开始以为MCPX 主板的问题。后来改mini cp尾无刷也一样 。两次失败后群里很多朋友都有我相同的问题。得出结论无刷马达的线性不好。果断反回空心杯
什么SUT720 很不错。我的主无刷14000KV 现在尾部不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