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原理,大家有什么想法

楼主(2014-09-24):
如题,嘿嘿

网友:
想法和设计不错,但是垂直起降最关键还是姿态控制,真机带气流导管控制左右姿态

网友:
有点难度,
第一动力,
第二平衡,
第三中心控制器,
起吗要解决这些事情!还有的楼下补充!

网友:
直接软管就行了吧 涵道推力不大 效率低.另外掌握平衡需要在机翼两边都得有动力才行的吧

网友:
涵道能不能推动是个大问题……

网友:
整f35,支持折腾

网友:
想法是好的,要实现是困难的。别的不说 如何控制导管动作就是个难题

网友:
现在的涵道退重很容易比超过1么 搞个弯道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推力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新科技都是楼主这种人研究出来的,支持原创,顶楼主。

网友A:
我专门研究过  除非飞机用KT板做,不然推力比难以达到的哦! 这么转弯 推力比大约比实际少20%的,如果是装在飞机肚皮里面,少40%哦。前面一个90涵道,后面一个70涵道。设备全重 涵道300+涵道200+电调100+电调100+电线100=800克  电池800克 推力比1.7+3.0=4.7-.47*40%=2800克(最大推力)  东西设备1600克  飞机机身所有2800-1600=1200克  减去余量100-200克 1000-1200克。105涵道的体积,1000克的机身和舵机等重量只能是KT机

网友:
记得真机的导管不是直接弯下去的,而是轴向有拧的动作,伴随往下90度弯曲…另外飞机的翼尖肯定也有气流出口来平衡~当年的鹞式也不是完全依靠机身的4个喷口的,翼尖也有维持平衡的出口才能让飞机悬停~~
真的除非考虑模型用KT板或者EPP之类更轻的材料才能满足,不然涵道实在是……还不如想办法让涵道能整个往下转90度来的更直接,动力损失还小…但是那样的话,是不是类似一个发动机的旋翼机了=.=

网友:
就有个视频 小日本实现了航模F35垂直起降的 虽然效果不是很好 但至少是做到了 只要我们敢于去努力尝试 相信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研究过  除非飞机用KT板做,不然推力比难以达到的哦! 这么转弯 推力比大约比实际少20%的, ...

http://video.baomihua.com/44721876/22928735  视频里面的不是KT机

网友:
是呀 想法很棒,但是搞什么发动机能推重比超过1:10了  ????没这个推重比 怎么实现了???????

网友:
4楼说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video.baomihua.com/44721876/22928735  视频里面的不是KT机

果然…不是通过弯管,而是和我猜的那种一样,直接改变涵道的方向…不过他们是两个涵道一起的诶,飞机本身肯定也减过不少重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国的F35使用了推重比达14的发动机——在模型里,涵道很难达到推重比为2吧!!

看我推重比达到3的多旋 ...

推重比14那应该是发动机的推重比,不是按飞机重量算的

网友:
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发现三段喷管连接的截面轮廓已经不是圆形,这样还能旋转吗?

网友:
我也想过搞垂直起降,不知道一个弯道推理会损失多少?来一发真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video.baomihua.com/44721876/22928735  视频里面的不是KT机

视频里面不是KT机  但也简陋得很,还没敢飞上天或者已经炸了!模式转换最难,视频里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F-35是有史以来最坑爹的杰作,涵道模型模仿F-35垂升方式乃坑爹之最,除了吸引外行,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涵道只是压缩空气做工,必须要求进气流畅,而涡轮是利用气体膨胀做工,原理完全不同,你看视频上也是上面开口,没有进气道涵道力最大,楼主还是别多想了

网友D(2015-04-26):
楼主,你这个应该就是F35上应用的三轴承矢量喷管,不过楼主你解决了该系统在航模上的操纵方式了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应该就是F35上应用的三轴承矢量喷管,不过楼主你解决了该系统在航模上的操纵方式了么??多谢~ ...

在航模上不太好实现,空间有限,需要多个舵机混控,而且喷口转动的地方需要特别处理,又轻又能顺畅的转动,还要有一圈齿轮,靠舵机带动喷口的转动。

楼主(2016-05-23):
找到了实物和说明,实际的是三段的,不是两段的,http://www.afwing.com/aircraft/china-stovl-2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