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V3的问题!

楼主(2014-09-24):
v3定速,启动的时候,缓启动约3秒后,电机会突然加速至定速,不知道怎么才能匀速加速至定速呢?

楼主:
难道都没有遇到?我中奖了?

网友A:
前面是缓启动,后面是加速。这样没问题,要是匀速,那就不是缓启动太快,就是加速太慢,会导致切换转速时用很长时间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缓启动,后面是加速。这样没问题,要是匀速,那就不是缓启动太快,就是加速太慢,会导致切换转速时用 ...

真的么?感觉好奇怪,突然转速增加很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么?感觉好奇怪,突然转速增加很吓人的

在设置里可以调,一项是启动加速度,是缓启动的。另一项是转速加速度。你自己调到觉得合适的

网友:
关闭后多少秒内重新启动会加速很快,比平时的缓启动快很多,是为了在空中意外关掉油门时能够重新迅速启动防止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