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国产手机蓝牙连不上VBAR蓝牙模块?

楼主(2014-09-24):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原因!

网友A:
如果是能配对 就是线序的问题 从下往上数第3,4互相对调,注意只对调蓝牙那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能配对 就是线序的问题 从下往上数第3,4互相对调,注意只对调蓝牙那边

但VBAR通过蓝牙模块和三星手机能连上啊,但和国产手机如(华为MATE7)连不上,难道是线接反了吗?如果接反了就所有手机都连不上(能配对,就是连不上VBA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VBAR通过蓝牙模块和三星手机能连上啊,但和国产手机如(华为MATE7)连不上,难道是线接反了吗?如果接反 ...

表示 我的蓝牙 和三星  联想  中兴 都能配对  但是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 我的蓝牙 和三星  联想  中兴 都能配对  但是连不上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没解决   用电脑。。。。

网友:
去怪 MTK...

不是說笑的,很多用 MTK 芯片的手機,掃得到,配得上,就是不給連...

网友:
我之前用過一款k8的籃牙,顯示名字是hc~09的,手機是三星,可以配對,但連不上vbar,後來又買了一個回來,顯示名字是hc~06的,這個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买的蓝牙,回来也是连不上,后来找了一个安卓2.3系统的手机能连上,我朋友的蓝牙也是一样

网友:
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啊 国产的 大华为 用了3部 高通 MTK 芯片都有 蓝牙很好用啊

网友:
我用三星,连得很正常。

网友(2014-11-25):
MKT  处理器的都连不上!
高通处理器的才可以!
处理器就是手机里的CPU!
买手机时首先要确认一下用的啥处理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VBAR通过蓝牙模块和三星手机能连上啊,但和国产手机如(华为MATE7)连不上,难道是线接反了吗?如果接反 ...

MKT  处理器的都连不上!
高通处理器的才可以!
处理器就是手机里的CPU!
买手机时首先要确认一下用的啥处理器!

网友C:
不是芯片的事。   安卓版本必须低于4、2才能连上

网友:
三星的手机都可以连接上,国产手机可多都连接不上,不懂。

网友:
用三星死活连不上,换魅族立马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芯片的事。   安卓版本必须低于4、2才能连上

444一样没问题

网友D:
是蓝牙协议栈的问题,不关MTK方案,也不关android版本的事。

魅族手机全部没问题,包括三星的 MX3, MTK 的 MX4

网友:
我用的三星的可以连,我朋友的魅族也可以,其他没有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蓝牙协议栈的问题,不关MTK方案,也不关android版本的事。

魅族手机全部没问题,包括三星的 MX3, MTK  ...

能否提供個藍芽模組參考一下,我手機用 MTK6589T 芯片,系統版本 4.2.1,試過三款藍芽模組,不給連就不給連

掃描可,配得上,連不到

网友:
一个个乱说一通,其实就是手机的蓝牙协议和连接k8用的蓝牙模块的蓝牙协议,两个协议不配,可以连接,但无法发送数据。

第一次用蓝牙配9100手机,2.x版本,成功
第二决,还是此蓝牙,配9100手机,4.x版本,有连接,无法传输数据。降版本……
第三次,买了9300,还是此蓝牙,有连接,无传传输数据。买另一种蓝牙,连接,工作正常……

忘了说,9300是4.2版本……看蓝牙的线路板,有2种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提供個藍芽模組參考一下,我手機用 MTK6589T 芯片,系統版本 4.2.1,試過三款藍芽模組,不給連就不給連
...

还是那句话,这个和 MTK6589T 没有关系,和模组也没有关系。

手机连这个模块的时候,需要使用的是蓝牙模拟串行口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本身是一个软件的配置,就是固件本身支持不支持蓝牙串行口。

再细节的东西,就需要查具体的技术参数了。简单说就是和手机所刷的固件有关,可能开发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协议考虑进去,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看看你所使用的手机的当前固件,有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

网友:
联发科的问题

网友(2015-05-15):
我就是联发科的手机,买来后连不上,刷机后还是连不上,原来的9100就能连上,朋友的9300也能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VBAR通过蓝牙模块和三星手机能连上啊,但和国产手机如(华为MATE7)连不上,难道是线接反了吗?如果接反 ...

华为mate7可以  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华为mate7、HTC816,版本4.2以上都可以连上。我也曾经连不上,但后来先打开Vbar软件再连蓝牙就OK了。

网友:
mtk   cpu的手机不行!!高通的cpu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
我的华为可以连接

网友:
连接蓝牙把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