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用什么图传好点

楼主(2014-09-24):
现在手头有之前固定翼飞的1.2G800MW的柏通图传不知道是显示器问题还是图传问题模糊得很  如果用在四轴上会不会干扰飞控哦   打算买个能飞得远的5.8G图传 固定翼四轴都能用的 现在好些飞四轴的都是用什么TS RC832 我也不太懂 没接触过创新科 希望大家推荐款好点的图传

网友:
这个不懂,我也想入手一套来玩玩

网友A:
TS832 600mw 配三叶草天线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832 600mw 配三叶草天线足以

大概距离能有多远呢  我想在固定翼FPV上也用

网友:
图传好坏取决于你的电磁环境和天线,网上卖的推荐2.4 的吧,5.8G1W的也不错,

网友:
肥鲨5.8G挺不错~~~~~~

网友:
32频点600mw的配5dbi和12dbi的平板
目前800m没问题

网友:
我的 600MW 配的三叶草蘑菇天线    用在多轴上 2KM 无雪花 极限测不出来  接收上也是蘑菇天线

网友B:
1.2G的图传和2.4G的遥控器 会因为倍频原因 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楼主图传是1.2G,遥控器是2.4G,那估计就是这个原因了。要么加个433增程~要么用5.8G的图传,群里貌似说1.2G的更好~新手,纯搬运。暂时没有太多FPV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的图传和2.4G的遥控器 会因为倍频原因 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楼主图传是1.2G,遥控器是2.4G,那估计就是 ...

之前用433会严重干扰1.2G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