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80年代日本进口冰箱压缩机,转子无强磁无线圈

楼主(2014-09-24):
今天拆了80年代日本进口冰箱压缩机,转子无强磁无线圈。
不明白是怎么转动起来的。

网友:
交流电动机呗。

楼主:
不对吧。交流电动机不需要定子带磁?

楼主:
今天太晚了,没拍照。明天开始上内部的图片。
定子拆完后,发现里面是硅钢的,没有线圈没有电刷,用铁东西试了下,居然也没有强磁。
真不知道是怎么转起来的。
谁知道,讲下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吧。交流电动机不需要定子带磁?

好像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太晚了,没拍照。明天开始上内部的图片。
定子拆完后,发现里面是硅钢的,没有线圈没有电刷,用铁东西 ...

交流电机,鼠笼式电机

网友:
励磁式电动机

网友:
交流异步电机本来转子就不用线圈不用强磁的啦,就是硅钢片。同步电机转子才是强磁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能 有磁,有磁会出故障的,里面的元件组装的时候要专门消磁的,10几年前在三洋电机干过,就是生产压缩机的.我是负责机械部分的质检,对电机原理不是很懂

网友A:
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鼠笼电机

网友:
电风扇大多用这样电机

楼主:
拆了一堆。呵呵

这就是全部零件了。

定子有三根线。

可是输入端只有220v的火线和零线2跟。不明白怎么给定子供电的。关键是没电刷。

这个是活塞。不断产生压力。

这个是定子了,也是硅钢片做的。两边有铝圈。仔细看是斜的。

中间的轴是空心的,里面好多油。偏心轮带动活塞运动。

看半天这个东西没壳子,卖了舍不得。
不知道能不能弄成无刷电机?谁知道告诉下。

网友:
这种电机80年代就很多了好吧,感应电机啊,楼主孤陋寡闻了

网友:
中间的转子是铸铝的一块大疙瘩,没有线圈的,完全是利用了交流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来驱动的,人类的第一台法拉第电动机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B:
硅钢片铸铝,导电率不一样,磁场强度也不一样,也以简单的看成是一圈圈的线圈直列,法拉第电机是用的铜盘,这种电机有个缺点是扭力小,优点是不需要启动电容或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铸铝,导电率不一样,磁场强度也不一样,也以简单的看成是一圈圈的线圈直列,法拉第电机是用的铜盘, ...

这个电机能改无刷电机不能?

网友:
菜得可以!

楼主:
请问下定子部分,这个是硅钢的,有铝合金做的。请问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钢片铸铝,导电率不一样,磁场强度也不一样,也以简单的看成是一圈圈的线圈直列,法拉第电机是用的铜盘, ...

请问下,这个输入是单相220v的,怎么换相呢?

网友:
看半天这个东西没壳子,卖了舍不得。
不知道能不能弄成无刷电机?谁知道告诉下。

本来就没电刷么

楼主:
我以前看的资料都是直流电机的,对这种转子无磁的基本没见过。

直流的,有刷是电刷控制换相,无刷的是电路控制换相么。

既然中间是无磁的,那么放个塑料岂不是也可以转?

为啥要放硅钢片?

网友:
百度一下吧兄弟,这叫鼠笼电机,常用的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都是这种结构。转子上的铝条鼠笼感应定子线圈形成的磁场,转子就会跟着定子磁场转圈,但是没有定子磁场转得快。

网友:
这是单相电机

网友:
交流感应电机

网友:
看样一直用的是高级电机,把老祖宗忘了。

网友:
电容剖相,跟普通电扇电机一样,转子有铝浇筑的鼠笼,等效线圈。

网友:
冰箱压缩机是标准的单相电容电机。电容在压缩机壳外安装。

网友C:
楼主的电机知识约等于0,无法交流,先得度娘补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机知识约等于0,无法交流,先得度娘补课

没(电的)知识,真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机知识约等于0,无法交流,先得度娘补课

怎么能说等于0呢,有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还知道换向器。

网友:
本来就是无刷的,还改啥无刷
鼠笼电机,自己网上搜,大把资料,那个轴之所以是弯的以为他名字叫曲轴

网友:
手真够贱的,哈哈

网友(2014-11-04):
LZ!先把定子和转子搞明白了再来说吧!我总是赶脚你把转子叫做定子?

网友:
楼主初中物理好像是o分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鼠笼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看的资料都是直流电机的,对这种转子无磁的基本没见过。

直流的,有刷是电刷控制换相,无刷的是电 ...

你看过磁铁吸铁钉,看过磁铁吸塑料吗?

网友:
单相鼠笼电机,外接电容启动。它本身就是无刷电机。

网友:
任何电动机,只要能形成旋转磁场,转子就可以跟随磁场运转,这个电机要换向,必须把主绕组首尾掉头。

网友:
老兄我咋感觉你沒分清定子与转子呢?很普通交流异步鼠龙式电机.你想复杂了.鼠笼式转子为闭合的导条,定子的三组饶组通电和建立旋转磁场.转子导条会切割定子磁场的磁力线而感应电动势而转动.不拆做个气泵就挺不错

网友:
这种冰箱电机也有不使用启动电容器的,启动电机使用一种叫做重锤式启动器,另一种是用PTC热敏电阻启动电机,
电机启动后启动线圈基本就没有电流了,电机要求断电后,再次启动需要间隔5分钟左右。电机的名称应该
叫作单相异步鼠笼式二极电动机。启动电路如下2图:

网友:
不拆能做气泵用,就是出气有油味.里面装不少油.

网友:
好像鼠笼式交流异步电机,滑块式压缩机

网友:
通上电就带磁了,这叫感应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输入是单相220v的,怎么换相呢?

靠交流电的频率换相三。。

网友:
我很郑重的告诉楼主,几年前我也跟你有一样的疑惑,后来我去隔 壁的数码之家混了几年,今天回来看到此贴我笑了

网友:
冰箱、冷柜压缩机用电动机,一般为单相异步电动机.你这个就是

网友:
中间细线为启动绕组

网友:
楼主先分清定子和转子吧!你说的我好糊涂啊~

网友:
三条线起到后只用两条线!

网友:
这东西 我也有一个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