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油门开关

楼主(2014-09-24):
本人新手请教大神么怎样设置油门开关      论坛上面看了   没看懂         控是10c      谢了

网友A:
你是说油门锁定吧。说明书没写?

网友B:
设定个开关为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油门锁定吧。说明书没写?

就是防止误推油门  然后设置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定个开关为HOLD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防止误推油门  然后设置个开关

那就是油门锁定了。你看下说明书这一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油门锁定了。你看下说明书这一段吧。

遥控器的说明书?

网友:
D10上面叫油门锁定

网友:
另外遥控器里也可以设置开关锁油门

网友C:
竟然还有用10C的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用10C的老古董。。。

无语      你用什么是你的事      我用什么是我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语      你用什么是你的事      我用什么是我的事

兄弟, 不是贬低你。。而是现在很少人用了, 都8FG,14SG了。
老实说,10C的外观,做工比8FG好不少 ,就是软件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不是贬低你。。而是现在很少人用了, 都8FG,14SG了。
老实说,10C的外观,做工比8FG好不少 , ...

我的第一个控      就目前我的技术和要求来说     10c足够了       等以后觉得需要了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