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控不能用7008SB接收机?

楼主(2014-09-24):
10C的控想用R7008SB接收机,发现对频对不上,难道不支持?

网友A:
7008SB是属于FASSTest 制式的接收机,支持双向传输。而10C遥控器是FASST制式的,10C遥控器不能支持更新的FASSTest制式,所以是不可能对频成功的。

网友B:
樓上講得正確.

网友C:
是的不行

网友D:
不行的,只能向下兼容

网友E:
你那个接收机出货吗?我想买一个,可以加我qq84850167

楼主:
谢谢了
接收机不出,手上有14SG,但是10C装了个一体显示屏,想飞多轴什么的用10C,看样子还是改用14SG算了。
还得想怎么把它固定在14SG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