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4-09-25):
大家来说说,不是v2吗?是不是不同时期的精灵2飞控也是不一样的?为何F2通道不支持别的云台的俯仰?

网友:
很简单 限制了!

楼主:
他大爷的。

网友:
早就限制了吧

网友:
LZ女朋友很好看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下就ok
了,LZ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设置下就ok
了,LZ试试

不行啊

网友:
发图看看,怎么不行了

网友:
用naza -M模式试试 右上角 精灵模式点击一下

网友(2015-06-04):
产品介绍里没有

网友B:
亲测精灵2的1.08固件的f1和f2通道是可用的。可能3.几后的版本把它封了起来,可能不让你控第三方云台的俯仰。只能乖乖买zenmuse.

网友:
有这事?我还不知道

网友(2016-04-10):
引用 网友B:
亲测精灵2的1.08固件的f1和f2通道是可用的。可能3.几后的版本把它封了起来,可能不让你控第三方云台的俯仰 ...

兄弟  能不能帮忙给我个精灵2  1.08版本固件文件啊  谢谢了

网友:
电路板啊,好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