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诸多不明,望大神不令赐教

楼主(2014-09-25):
1.关于电池的选择,3S、4S、6S,之前看有人配的六旋翼,这几种的都有,挂狗的4S,挂微单的用6S,而我最早买零件的时候,店主给我配的是3S的,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2.关于续航,所有元件不变的情况下,电池的mah和C的最优化是靠不断实验得出来的么?还是有一套规律?电池越大就越重,续航短,所以中间应该有个最优配置的吧。
3.最近入手dji F550六轴机架,2212kv980银燕电机,40A天行者电调,naza-lite飞控,1045碳素硬桨叶,配3S 5000mah的电池,要是航拍,现实么?3S 3000mah的电池挂在1Kg四轴机体上才飞5min多。滞空20min的都是碳纤维大机子么?
4.我的F550下中心板不带挂载架,仅仅是个六边形板子,怎么才能挂云台呢,有人说自己打孔,会不会把里面的分线电路弄坏?5.有人推荐F550熟练后,弄800六轴机架玩航拍,但是说“如果不是dji,就不要选会折叠的,飞行器共振,会让关节受损”这句话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
商家配的机器就是次货,浪费钱,2212电机配40电调,那是坑钱

网友:
坑死人不偿命呀,天行者40A又大又重,还只能用2-3S电池,2212KV980便宜的20A电调足够了,想以后升级的要上支持4S以上的电调。我现在就是矛盾,F550配2212KV980,十寸浆,20A天行者,带云台摄像头全重力1900G,力效只有4.3g/W,在犹豫要不要换动力,唉,当初就不该如F550,随便玩F450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