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於空中

楼主(2014-09-25):
這情況各位有試過嗎?...........話說昨天下午,約6時,天色較灰,我的機機因為飛得比較遠,就打左舵想回航,眼睛一直跟著機子,但見機子開始左轉時,忽然消失於空中,我雖然保持著小許左舵,但不見機子飛回來,我一直有留意天空,看不到機子飛行或失控掉落,連燈光都看不到,就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踪( 機子翼展1.4M,左及右翼有紅,綠,及白色LED,機頂還有紅色LED,全是超光的).. 不知是否年紀大了,為了機機眼睛長時間看天空及看電腦屏幕的關系,視力覺得不及從前.可能是我看不見,以後都別飛太遠了.

网友:
別想了,讓它自己自由的飛吧!

网友:
我昨晚7点也在飞,起飞后突然觉得看不清飞机的姿态,特别是在建筑物的阴影里,连飞机都看不到了。马上转弯减速,差一点撞楼,总算安全降落,吓出一身冷汗。

网友:
一定要注意,不要飞远。

网友:
向飞机的方向找找啦,有可能飞远了失控

网友A:
节哀!飞飞机出意外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飞飞机出意外难免的。

在這種情況下機子失蹤,這次已經是第三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這種情況下機子失蹤,這次已經是第三架了.

若是第三架可是要注意了,检查检查控有没问题?或是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第三架可是要注意了,检查检查控有没问题?或是太远了?

我的控一定沒有問題,應該是飛得太遠,因為我很喜歡張機子飛向廣闊的天空,以前飛到一小點,連頭尾都分不清,只是看著機機移動方向來控制,可能現在眼睛開始變差了.

网友:
先安慰一下,为啥让他飞那么远呢

网友:
被外星人劫走了。。。

网友B:
千万不要飞到阴影里面,视线不好应该飞近点,我也吃过亏的

网友:
让它自由飞翔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飞到阴影里面,视线不好应该飞近点,我也吃过亏的

這個我都知,不過很難知道清楚的,要知道時已經太遲了.

网友(2015-01-28):
忽然消失於空中。

同有这样的经历。

 小四轴,搞航拍。被风刮远了点,自以为还救得回来。

飞得高远。看不清哪头哪尾,乱打舵了。越飞越远,现场风又大。

没戴墨镜,看多了眼痛,眨一眨眼就定位不到飞机了。 整体一千多元没了。

盯半天天空地面,连掉下的影都没有。没装跟踪器。

网友:
知道自己的弱点,就要尽量避免,养成好习惯。我也是年老眼花,所以要改掉好高婺远,让飞机在视线的有效范围内飞。

网友:
佛曰,放生是美德。。。

网友:
节哀 ,我曾经因为放在车底忘了拿而丢了一架,丢就丢了吧,就当MH370吧

网友:
飞白板机的时候发生过看不清,一下子飞机不见了,幸亏航线直,及时找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