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悬停后,原地逆时针旋转,求解!

楼主(2014-09-25):
说一下配置:
V2飞控
miniiosd
华科尔d10接收机
恒力4822
铂金30A
格式10000mah  6S
图传TS832(三叶草,正在测试稳定性,暂时还没加狗和云台
新JJ,起降只有6个架次
故障:前天悬停时突然原地逆时针缓慢旋转,无视,想着第二天会好吧。直到今天越发厉害了,原地逆时针旋转,速度明显变快,最后直接开始***刷锅了,求教这是什么情况?
上一张JJ的照片,大家之前可能都见过的

网友:
都上轮子啦

网友:
电机座不水平

网友:
电调出问题?还是飞控

网友:
一个机臂松了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电机不水平引起的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
飞控水平校准

网友:
这起落架是在,太牛了,啊哈!!!

网友A:
1、重新做IMU高级校准,做的时候飞控一定要放水平。
2、重新做指南针校准

网友:
长时间震动,导致机臂旋转,电机座不水平。

网友:
必须是控制链路中的问题,比如控上的自旋微调被小孩碰了。。。

网友:
以上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重新做IMU高级校准,做的时候飞控一定要放水平。
2、重新做指南针校准

我的是NAZA LITE 飞控,650机架,也出现了在GPS模式下起飞向右飘的现象,可过两三钟后就能定住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NAZA LITE 飞控,650机架,也出现了在GPS模式下起飞向右飘的现象,可过两三钟后就能定住了,请问这 ...

飞控要预热

楼主:
好的,总结了一下,大家的建议大致有2个比较符合
1、电机座和机臂没有水平
2、飞控需重新校准
好的,我都试一下,感谢各位了,有问题再反馈给大家,如果解决了,经验愿与大家一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