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蝎子电机发热如何散热?

楼主(2014-09-25):
请教蝎子4025--1100kv电机发热如何散热?太热了,都听说蝎子也是为发热而生,但不知道多少度以下属于正常?不知道在上面放个扇有用吗? 各路大侠你们是怎么散热的?请教请教

网友:
蝎子电机烫不用去管他,只要电调不烫就行了!

网友:
蝎子电机貌似不怕烫,别管了

网友:
蝎子没哪个不烫的 很正常

网友:
装风扇基本没用

网友A:
不用管,一电下来休息一下即可

网友B:
?200度以下都不管他,换句话说,只要不烧就没事

网友:
蝎子电机完全不用管它,装这个几乎不管用

网友:
哇,你好早起。。

网友:
蝎子电机就是功率耗损器。。。都烫。。。飞完下不去手才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度以下都不管他,换句话说,只要不烧就没事

200度 怕是要消磁了吧?

网友:
风扇我试过了,除非是涵道那种级别的,否则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
正常,休息下就行,不要连续飞。

网友:
不烫的话肯定是假蝎子

网友:
蝎子顶部的侧向开口就是离心风机,装电扇反而影响散热